技嘉H61反复重启,最后放弃

楼主(2016-03-11):
淘宝来的二手板,承诺给客户包一年,前天返修了,离质保期还有12天,真的不争气。
前天拿来说是突然关机,拆开机器,是不断重启,换电源、换内存一个鸟样。这板子买来的时候风扇就有延时转的现象,触发风扇延迟一两秒才转,转的很慢好像三天没吃过饭,会不会是散热不良啊

这个电路很复杂,风扇转的慢是因为加载的电压很低,先补上R173看看,立竿见影风扇正常了。
重启间隙测电压都有,内存总线 、SPD、DDRVTT都正常,内存复位1.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先加焊IO、CPU供电芯片再看看吧,加焊后裸板能点亮了,装入机箱又重启了,故障一个样,插拔一下内存又能点亮了,测试一个小时正常,通知客户来取走。

今天又返修了,说用了一个小时就重启了,没修好。

拆下Q37,就不会重启了,Q37二脚slp_sp3电压很稳定,心里一阵高兴,看来南桥没问题。料板找了个相同的三极管换上,还是重启,再换一个,还是一样。
看来是右边4个芝麻管后面有问题啊。四个芝麻管镊子一个一个夹,夹到Q38的C、E脚,不重启了。问题锁定VCC1_05_EN电路

先捡简单的来,换了1.05v的滤波电容,问题依旧,换LM358,还是掉电重启,测测Q27、Q30第三脚对地阻值吧,不测不知道,一测气坏了,阻值才35,南桥大概是挂了。奶奶的,搞了两天,到头来还是南桥坏,淘宝问一下报价60还不包邮,还是另外给他整块板子吧,呜呜

网友:
这修下来工程太大了,值得学习

网友:
INTEL 的东西现在也坏的多了,四代U都遇到坏的了这直接就是断了维修的命脉。

网友:
大光明    现在电路基本上都信号,,,,,,难修多了

网友A:
新手没看懂,第三脚对地阻值 怎么就看出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没看懂,第三脚对地阻值 怎么就看出来是南桥坏了

这个阻值不能判断桥坏,但H61的桥坏很多。

网友:
  技嘉H61DS-2???

网友B:
GA-H61M-S2V-B3,  参考图纸是GA-H61M-S2-B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没看懂,第三脚对地阻值 怎么就看出来是南桥坏了

VCC1_05_EN开启VCC1_05_PCH,VCC1_05_PCH去的地方都检查过了,才断定南桥坏

网友C:
有对比才能确定是桥坏

网友D:
35也不一定是桥坏,PCH的板值是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_05_EN开启VCC1_05_PCH,VCC1_05_PCH去的地方都检查过了,才断定南桥坏

35的值不一定是桥坏,PCH的桥值都比较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对比才能确定是桥坏

是的,这个值不能说明桥就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5也不一定是桥坏,PCH的板值是比较低。

这个风扇的电路有点看不明白,能否讲下?

网友:
明天我找片好板给你测一下对地值,这个值不见得就是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扇的电路有点看不明白,能否讲下?

接上电阻应该是不受控,全速运转吧

网友:
一定不要便宜出二手板,想便宜就没质保

网友:
这个很高深

网友:
二手的包一年,不保险

网友:
技嘉H61的南桥不容易坏  以前以为桥问题  换过几个 桥  一样

网友B:
谢谢大家,双bios芯片位子对调了下,点亮了,在烤机,不知道是不是用几个小时又会重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双bios芯片位子对调了下,点亮了,在烤机,不知道是不是用几个小时又会重启

我有一样的这个牌子的这个型号的,无解...这板就是不定时的重启,有时用几小时,有时几分钟...就爱逗你玩,玩到你没脾气...

网友:
对地不为零,都不一定是桥短路

网友:
这种不定时重启的故障是某个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我之前就修过一张,店里前台用的,追查半天没有头绪,后来表笔不小心点到VTT_EN的三极管上时,它重启了,又点了一次又重启,呵呵,于是换了那个三极管就OK了,技嘉板的三极管,就跟华硕的排阻一个鸟样。

网友G:
夹到q38 c e极不重启了.这句话有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夹到q38 c e极不重启了.这句话有问题哈

就是吹下Q38也照样重启,是因为开启信号没拉低。夹住拉低了,这路供电就不产生了,按道理缺电也要重启。但实际是夹住后slp_s3就不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样的这个牌子的这个型号的,无解...这板就是不定时的重启,有时用几小时,有时几分钟...就爱逗你玩,玩 ...

我现在是把内存边的两个小八脚也干脆拿下,怕他惹祸

网友:
我记得这块版子有个通病是没有en,各种不断的重启,可能你这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H61M-S2V-B3,  参考图纸是GA-H61M-S2-B3

有个通病是个三极管坏了,也会导致这种现像

网友:
南桥阻值35不一定是坏了

网友:
怎么可以包一年呢  最多包半年哪都是咯   全新行货有的才包两年

网友:
你确定是南桥坏了吗?我是新手,随便问问,因为你修这块板修的辛苦,如果再换桥,那

网友:
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
二手要么留够利润  要么质保短点

网友:
2天的时候修一个板,辛苦啦。不如换板子块,也不少赚钱。不过如上所说,35不一定是桥坏,总线本身好像阻值就低

网友:
这个 问题  换桥是 能解决,,但是 成本就上来了,,我一般 建议 换板子

网友:
一般好多都是内存不过 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