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旧光驱DIY CD播放机

楼主(2016-03-11):
利用废旧光驱DIY CD播放机

  一般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讲,单独购买一台CD机用来欣赏音乐恐怕不太划算,现在CD机由于市场萎缩,价格比较昂贵。相信不少音乐爱好者依然像我一样怀念使用卡带和CD的日子,也那么我们就利用废旧的光驱来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简单的CD机。

材料准备:

  1, 废旧CD电脑光驱一个,要求:最好是能正常使用,IDE接口,低倍速。

  2, 外置光驱盒一个,这个东西在电脑城配件店一般都有。

  3, 如果没有外置光驱盒,就需要一个能用的电脑电源。

  4, 工具:螺丝刀,电烙铁,毛刷,润滑油等。

  外置光驱盒。下图就是外置光驱盒了,实际上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1, 光驱支架,也就是光驱盒的外壳,用于固定和容纳光驱 。

  2, 开关电源和各接口,用于给光驱和IDE to USB Bridge 供电。

  3, IDE to USB Bridge,将光驱的IDE接口转换成USB 2.0 规范。

  废旧光驱一个。这个松下4倍速CD刻录光驱真的很旧了,生产日期为1999年,使用CD刻录光驱的好处是自己可以刻录CD,将喜欢的歌曲永远的珍藏在光盘上!

清理电路

  由于是旧光驱,年代比较久远,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拆解检测并清理,以保证光驱正常安静的运行。将光驱用外置开关电源供电,仔细听光驱是否运转,如果有转动声说明主轴电机部分还在运转。然后按“OPEN”键,看看光驱门能否打开,如果光驱门能开启说明光驱的仓门机构正常运行。此时不要将仓门关上,断开电源,将光驱翻转过来。(如下图)

  仔细观察仓门前面有一个档板,用挂钩结构固定在仓门上,我们将它取下。然后就能将光驱的面板拆除。最后将光驱的底板上4颗螺钉卸下拆除底板,光驱的电路主板就能看到了。(如下图)

  电路主板上一般有固定螺钉,全部将其卸下。然后可以看到仓门电机(通常)是直接焊接在电路主板的,我们要将焊接点的焊锡去掉,将仓门电机与电路板分离。最后取下电路主板上的排线,我们就能将电路主板分离了。(如下图)

  可以看到,老光驱的做工一般都是相当出色的,很多地方都不惜用料,部分型号甚至在音频方面设置优秀解码芯片和放大芯片,所以说老光驱的音质还是可以的,至少比集成声卡要强。我们要仔细检查电路板上有无明显损坏的电子元件,并清除电路板上堆积的灰尘。如果上面所说的两个电机都能正常运转,说明电路板应该没有问题。

清理机芯

  电路板拆除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机芯的内部了,首先我们要将机芯内部的灰尘清除。然后检查各种传动结构。

  图中部件就是光驱读取信号最重要的部件:光头。用毛刷清除灰尘(注意尽量别碰到玻璃部分),然后用棉花棒沾取酒精(或纯净的水)清洗光头的玻璃部分,清理之后光驱读盘的速度提升很大。然后将仓门彻底取下,就更能方便的清理机芯内部。

  这个部位便是仓门传动齿轮组,年代久远缺少维护,润滑油已经干枯,在仓门运动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的噪音(甚至无法打开仓门)。我们要先用毛刷将齿轮上干燥固化的润滑油与灰尘的混合物,然后重新上油。

  上图就是光头导轨传动电机与齿轮组,这个部件跟光驱的读盘速度关系也比较大的。由于光驱型号各异,内部结构有所差别,需要细心的清理完各个部件。

组装

  将光驱装好,连在电脑上,看看能否认盘读碟,如果OK,你的光驱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如果不能读碟,说明你的光驱已经OVER,你只能换一个光驱使用了。

  在此介绍一下光驱的各接口,方便大家连线。

  1, 数字音频输出,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可以通过扩展独立解 码器获得更佳的音质。

  2, 模拟音频输出,用于连接功放。

  3, 主、从盘选择跳线,这里我们不用考虑。

  4, IDE接口

  5, 电源接口

  上图为光驱盒的接口,对于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我们建议升级一下AUDIO输出接口,并建议打磨一下内置的开关电源,甚至可以使用外置变压器供电。当然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个数字音频输出用于连接独立解码器。

  了解了光驱和光驱盒的各种接口,我们就可以组装好,然后放入自己最喜欢的CD,连接好音响欣赏音乐了。对于使用刻录光驱的朋友建议可以在网上下载无损压缩格式的音频自己刻录成CD。

建议:

  1, 尽量选择重量重,做工好的光驱,一般来讲松下和NEC 的老光驱都不错。

  2, 尽量选择低倍速光驱,8倍速以下为佳,因为高速光驱全速运转噪音大,长时间运行也影响寿命。

  3, CD光驱音质比DVD光驱好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很多DVD 光驱的读盘结构做得很好,电路用料也不错。

  相信看完这篇文章,你一定能充分利用身边的闲置光驱用来为音乐服务了。动手能力强且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哦!

网友A:
刚好我有一个闲置的旧光驱,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A:
问一下IDE。TO,USB,BRIDGE,转2,0转接线在哪儿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IDE。TO,USB,BRIDGE,转2,0转接线在哪儿能买到

淘宝或电脑城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有一个闲置的旧光驱,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你可以试试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