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 开机无显示,刷bios无果

楼主(2016-03-11):
版号l-igm45  1.1
客户裸板拿来   bios刷过  显卡加焊过
通电电流1.2左右  不加内存1.1左右  bios已刷无果,显卡再次加焊无果
求助

网友:
不一定就是bios显卡吧 好好查查条件

网友:
要仔细修呀,有可能BIOS不对,也有可能是别的事,我昨天修了个DELL 1464显都做3次,又换了两个,结果是显卡下面断了根线]

网友:
飞诊断卡或者用示波器抓下看看有没有跑码了

网友:
直球了吗  还是坏掉了

网友:
谢谢哥哥们指教。显卡和bios是上家加焊过的   我重新换个bios芯片刷了   显卡芯片换的新的(手里刚好有)现在现象依旧,没诊断卡,示波器测内存时钟数据有波形,应该跑马了。现在不知下一步怎么弄,新手入行不久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显示的 。有没有BIOS资料。是独显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