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NTEL G31主板自动开机及无法关机

楼主(2016-03-11):
七彩虹 INTEL G31主板插电源自动触发不显示,无法关机。测量主板PSON无对地短路,但开关二针短路。使用最拿手的烧机法,IO IT8712F-S发烫,损坏无疑。
料板上找了一下没找到,突然想起好象有此备件。
找到三个此芯片,一新二旧,就用新的吧。换上去,开机跑码亮机,大喜,以为已经好了。
但是无法关机。短接开关针就诊断卡复位灯变亮,黑屏了。再短接一下重启正常显示,反复如此。
官网下载BIOS刷之,无效。
经论坛网友zskenge提醒,想到南桥。但南桥散热片紧紧粘在上面,无法取下来。
用风枪直接在散热片上加热一下,可以关机了,好了。
就开始取散热片,在翘的过程中造成一个电容压碎,南桥压伤,好在并无影响。
最后用加热后再取的方法,比较容易。加焊完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的散热片 一般都要加热才好哦取的

网友A:
不能关机是南桥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关机是南桥引起的吗

就是南桥问题引起。

网友:
开机针正级对地阻值短路一般不是相连滤波接地电容漏电就是IO芯片损坏引起。

网友B:
开关二针短路正常情况下IO芯片应该不会发烫。

网友C:
为什么加热南桥可以关机?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加热南桥可以关机?虚焊?

可能是虚焊问题导致。

网友:
GB的桥温度确实是比较高的。

网友D:
英特尔的主板拉低SLP_S3就关机了,楼主下次取南桥散热片的时候拿风枪多加热一下,不要喷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的主板拉低SLP_S3就关机了,楼主下次取南桥散热片的时候拿风枪多加热一下,不要喷我

多谢加分,原来这种散热片使劲拧几下就下来了,但这个主板南桥周围全是障碍,无从下手,只能加热以后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的主板拉低SLP_S3就关机了,楼主下次取南桥散热片的时候拿风枪多加热一下,不要喷我

估计是南桥虚焊,无法拉低SLP_S3#信号,才使得关机过程中途停止。开机时此信号在上拉电压作用下一直处在高电平状态,所以可以开机。

网友:
原来是南桥学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关二针短路正常情况下IO芯片应该不会发烫。

我说的烧机法指的是在开关二针上接可调电源低电压烧机,不是强制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南桥虚焊,无法拉低SLP_S3#信号,才使得关机过程中途停止。开机时此信号在上拉电压作用下一直处在 ...

可以这么理解,此信号一般是南桥内部发出上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烧机法指的是在开关二针上接可调电源低电压烧机,不是强制上电。

知道,烧机电压不要超过开关针工作电压就行,开关二针短路相当于正负两级一直处于短接状态,即开关针正级一直通过连接负极接地工作,正级工作电压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经验 。。。。。。

网友:
我顶又学习了又学习了

网友:
8712这个IO芯片非常容易坏  我看到自动开机的8712一般都是直接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