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通病

楼主(2016-03-11):
机器型号A43E 板号,K 43SD  开机 0。2 或0。16遇到几个都是相同问题,CPU 傍边 的4组,3。3V  5V 转换电压有两组没出来,控制脚没13V ,上拉电阻没13V ,另外两组有,直接飞线OK

网友:
广州迅芯科技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有图纸就好看了

网友:
技术好修机就象玩魔术一样,佩服。

网友:
思路清楚,不错

网友:
有个图片最好

网友:
貌似遇到过,反正 是断线活着是 板层漏电什么的,也是飞线决解

网友:
很是OK的。不错这钱挣的舒坦。

网友:
找个点位图,切个图出来看下呗

网友:
上个图说明就更详细了

网友:
这样会返修吗 楼主

网友:
就是喜欢这种飞线的感觉

网友:
这写得也太草率了吧!

网友:
大师,就不能上张图看看,吗

网友:
进水的 我就洗洗  完了 放大镜  刀片刮  先把断的补上 在吧看上去腐蚀的原件换了 再说

网友:
LZ  BIOS 有么、

网友:
这样改的话,稳定吗?这型号还没遇到这种故障呢。、

网友:
有图纸就好看

网友:
断线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能有图纸或者图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是把点位图给截图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需要K43全新主板可以联系我,qq:3298236413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的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维修小小白,逛贴只为自己攒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