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2不通电

楼主(2016-03-11):
联想一体机B31R2不通电,测的电源插口端附近有19v,12v,5v,9.5v,3.3v电压,把北桥加热后也是一样不通电,请问该如何修呢?

网友:
3V 5V好出来了,IO呀

网友:
测下IO的条件,看下RSMRST正常不

网友:
待机正常后,全面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3V 5V正常了就查开机的几个条件

网友:
3  5V出来
看下IO的对应脚
短接看下

网友:
查开机电路,是否被拉低

网友(2016-04-10):
不通电 你干北桥?

网友:
联想一体机BIOS坏的多 先刷BIOS。

网友:
查开机条件,IO ,桥 3v等

网友:
按不开机流程修呗,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不开机干北桥? 啥情况,主板架构要好好看一下

网友:
开关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待机触发条件查了没,VCCRTC、RTCRST#等等查了吗?

网友(2016-05-12):
很不错的表现啊 谢谢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 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什么都没有要我怎么说,不触发干北桥也是不懂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