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2340MC一边发红是啥造成的这种问题呀

楼主(2016-03-11):
这是那块造成的问题呀
DELL

网友:
你最好上个照片看看啊,没有照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一般是灯管老化,建议找专业人员,这是高风险的活。

网友:
发个截图看一下,,,,,,

网友:
IPS面板的吧,我遇见过,应该是面板问题,给Dell打了个电话,给换了个新的。

网友:
先测下各供电正常吗?LED的话观察各灯都亮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的回答 时间太长了客户不修了这个屏幕太难拆 还是led的遇到这个最头疼了难拆还不好修有时候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上图看看,是LCD还是LED的。LCD一般灯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