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主板教程作业

楼主(2016-03-11):
看看对了吗
边上有老师讲解的!

网友A:
U34A是什么什么?是不是2脚比3脚电压低才会输出?比较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34A是什么什么?是不是2脚比3脚电压低才会输出?比较器吗?

是比较器  2脚大于3脚输出低电平      3脚大于2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比较器  2脚大于3脚输出低电平      3脚大于2脚输出高电平

运算放大器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
这个作用是限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和这个一样吗?

对的

网友:
学到东西了  运算器3脚比2脚大输出高电平  2脚比3脚大输出低电平

网友C:
师兄你标错了1是正确的但是SLP S3是高电频导通了Q84 的3 4把5VSB拉成低电平 Q84的2是低电平所以6 1是截止的3VSB通过R435和R436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兄你标错了1是正确的但是SLP S3是高电频导通了Q84 的3 4把5VSB拉成低电平 Q84的2是低电平所以6 1是截止的 ...

SLP_S3#:南桥发出,为高电平时,退出S3待机状态,在S3睡眠,S4休眠,S5关机状态时为低电平。
q84这种管子因该是低电频导通
q91和q87是高电频导通
我感觉是这样的  等星期1老师在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