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33g 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6-03-11):
收到本子的时候 故障很明显 进水腐蚀 进水位置在 3V 5V 待机芯片 已经 cpu 供电芯片 区域 3V 5V 待机芯片明显击穿 有烧灼痕迹 板烧穿 芯片16脚焊点消失 pq6 pq9 击穿
换芯片 飞线 换mos管 略  插电源 待机 0.01 测3V 5V ok

开机 电流 0.8 下掉内存 也是 0.8
该机构架
测量整版电压(包括大电感 及其 无电感电压)全部ok pg信号全部发出 于是 维修正式开始

测量 apu_rst# 信号 位于cpu 附近 顺手也测量了下 apu_pwrgd 信号 1.5V 正常
测量 pcie_rst# 信号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2405360\QQ\WinTemp\RichOle\94)QFO7FYB{_0_D{A5LUC[B.png 南桥附近 同样顺手测量了下 A_rst# 信号 有电压 正常
示波器查南桥时钟信号 很漂亮的正弦波 正常
以上开机几个主要信号基本正常了 (时序附图)
测量南桥bios供电正常(没有测量EC bios 考虑硬开机阶段已经结束 应该和EC关系不大了) 第7脚 有开启信号 用示波器测量 1脚 FCH_SPI_CS0#  2脚FCH_SPI_SO 5脚 FCH_SPI_SI  6脚 FCH_SPI_CLK 信号 (简单翻译下 1脚 片选   6脚 时钟   5脚 写入  2脚 输出) 开启有都波形 当电流到达0.8 波形停止 显示高电平

飞内存插槽 第30脚线出来 插上内存 开机测量 0V 飞内存插槽 198脚出来 测量有1.5V 正常(30脚 内存复位 M_A_RST# 198脚 M_A_EVENT# 这个信号的意义就是告诉cpu 我的插槽内有内存条存在。注意30脚和198脚在没有内存的情况下 无电压 两个插槽的同位脚 apu应该是采取分开判断)

解释下测量思路 首先测量的是基本开机电路 这个不多说了 当基本硬开机信号正常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即 apu_rst出现后 (由于apu_rst后资料很少以下是自我判断有误请雅正)cpu测到内存M_A_EVENT# 信号 应该会给南桥某个信号 南桥接到这个信号 并且接到 dram准备好 信号后(这两个信号我在这个板子的图纸里始终没有找到类似的所以是猜测)返回cpu一个 类似dram_pwrgd# 信号 cpu接到这个信号 发出 M_A_RST# 内存复位信号 给内存复位 然后开始和内存数据交换 开始跑马

以上 估计可能出现故障 1.bios信息错误 使得南桥脚定义不对 南桥无法发出 信号  2.cpu工作条件么有达成 导致cpu接到信号没有发出复位 3.EC没有发出类似dram电源准备好信号(就是那个我始终找不到的信号,为什么是EC?谁叫他是电源管理芯片来着?)4.压根就是cpu坏了 无法工作
于是 1.换掉cpu   未果
        2.检查了cpu供电 时钟 pg信号(这些在图纸里都有后附上p6页)这里重点说一下 图纸上说 +Vdd_core 是1.1V电压 实测为 0.93V电压 ,考虑这个电压受APU 在高功率时时1.1V 低功率时要低于1.1V 于是我默认它正常了(上过当的从前一个本子我换了芯片 他也是0.9v)正常
        3.刷写两个bios (南桥 EC) 未果
        4.换掉EC (这简直就是多余的 完全是因为找不到信号 只有去排除)未果
        5.换掉南桥 成功亮机
        总结 估计就是南桥没有发出类似  dram_pwrgd# 信号 准确的说 都排查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换桥吧

网友:
硬启动我打牌懂,软启懂不懂 ,楼主的软启动我没看懂

网友:
看的有点晕,还是不怎么懂

网友:
最后换桥好的    貌似  3 5V   管子击穿   把南桥打死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   加分鼓励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