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win8改win7后无限重启

楼主(2016-03-11):
如题,改了win7后无限重启,想做回去也进不去BIOS,求助啊

网友:
放电试试哦

网友A:
刷bios解决,我遇到过

网友B:
怎么可能进不去BIOS呢  进不去BIOS  你怎么改的WIN7   做系统也能影向BIOS???我看是你缺分了吧

网友:
求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先放电试一下

网友:
放放电试试

网友:
按联想的那个还原键开机进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一台,亮一下就暗了,又亮一下,一直重复。感觉像显卡问题,测量到屏线3.3v供电不稳定,找不到思路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解决,我遇到过

谢谢,刷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进不去BIOS呢  进不去BIOS  你怎么改的WIN7   做系统也能影向BIOS???我看是你缺分了吧

之前还好好的,做个win7BIOS它就坏了,怪我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