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6-03-11):
显示器开机LOGO背景是白色。进系统后缺色,换过屏线和驱动板也一样,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哈,谢谢。型号AOC 992SW

网友A:
看出的菜单,屏没有毛病,还是怀疑你的驱动板有故障。

网友:
你这排除后,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B:
清空下24C08感觉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空下24C08感觉不是屏的问题

请问怎么清空24C08,。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出的菜单,屏没有毛病,还是怀疑你的驱动板有故障。

驱动板我换过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我换过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问题

但是看你这个菜单 是正常的一般是驱动板24C08的问题。用编程器清空啊

网友:
屏模组缺色,替换主芯片看看吧

网友:
屏问题可能行大

网友:
主要是主控电路板和液晶面板驱动电路的连接电路发生故障

网友:
驱动板我换了试试

网友:
屏问题哦,逻辑板故障吧

网友:
那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菜单也缺色,屏幕问题

网友:
屏的驱动主芯片问题我之前都修过

网友:
屏坏了,没办法修,报废吧

网友:
换个万用驱动板试试
把原来得BIOS刷到万用驱动那边去

网友:
你先确定你换上去的那个驱动板是好的,可以试着请24c,如果还不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blos 驱动板 屏

网友:
屏线或者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排线旁边有个芯片坏了,,

网友:
明显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菜单看看是不是色温被调乱了

网友:
那用别的屏试下驱动板吧,可能屏问题大点。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上面电路
具体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