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独显暗屏

楼主(2016-03-11):
今天有一台G460独显的,刚开始来的是开机不显,刷了BIOS开机有显了,屏幕暗屏,量了,开始检查,19V有,+LCDVDD_CONN有3.3V,DISPOFF#有3.3V,电压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暗屏呢,求助各位大师了,屏,屏线换过,确定是好的

网友A:
开启都有了不会不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都有了不会不亮的吧

是不亮,所以说很奇怪,电压都正常,就是暗屏

网友:
亮度调节呢

网友:
是不是烧保险了

网友:
亮度调节呢?不量的吗?现在很多联想机都是这个容易出问题

网友:
条件有了  屏 屏线换过了 还暗屏   没道理啊  楼主修好了 记得分享下

网友:
LID这个信号也会引起暗屏的

网友:
如果1、14、18、20都正常的话就看高压条和灯管

网友:
       条件都正常还不暗屏,有点奇怪,,,我今天修了台待机芯片烫得,测量均无短路,芯片也换了还烫,我就直接烧线性,然后就好了,

网友:
休眠开关确定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电压都正常屏和屏线都换了还是暗屏,最后是无意中测主板亮度调节电压时短接到旁边另一脚,屏闪了一下,感觉像是亮了,拿镊子短接之...完美亮屏,可惜就是不能调亮度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