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独显,奇怪故障,高手指点!

楼主(2016-03-11):
联想E49AL独显,触发后电流到1.1A后,回到0.8A电流不变了,换一根内存再试触发就掉电,但是原机的内存不掉电,很奇怪。还有就是多试几次,偶尔还能开机正常使用,但是大多数还是不亮,这种故障和BIOS有关系吗,论坛里看到好多都是这款机器时亮时不亮,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高手指教!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  我看多数会好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刷个BIOS排除下

网友:
也可先预热桥试试

网友:
今天才看了一帖子说这个型号不过内存会掉电

网友:
内存槽清理一下,也可能 会好。

网友:
原机的内存估计坏了   你换了一个好的上去  但是不过内存  所以掉电  这样的话 可以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看看CMOS的电池有没有电,这款机器如果CMOS没电了,插AC电源会自动开机 又自动关机,先不要拔掉AC电源,让它多重启几次就会亮机的,如有电池,亮机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刷bios会好不 等我试下

网友:
这个只能按不跑吗来修了   查下内存条件  复位

网友:
先把bios排除了,再查其他的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CPU供电玻璃芯片问题咯

网友:
刷BIOS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
bios不正常会引起这种多次触发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