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6-03-11):
今天拿到一台X201i  i5的尸体机,开机指示灯亮一下熄灭,这个是不是经常讨论的R415电阻的问题?在论坛搜索了一下,与R415的通病现象有点出入。

网友:
这个你要看,是微短,还是欠压,哪里保护了,有没有进水什么的……

网友:
通病一般是在机器无任何外在因素的情况下  比如说  进水  摔坏等等   你说的是尸体机   具体尸体成啥样了  我们也看不到   这样就不能按通病处理了   就要从头查起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腐蚀了吧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要自己仔细查查看 一般不通电U39这边的故障多点

网友:
这个电阻多少K?

网友(2016-05-04):
c634   电容   d74   都换了    电压18v    求解

网友:
是  c634   电容上   只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