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8-01-23):
来自: 广西 来自 广西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X550V笔记本,板号:X550VC REV:3.0,故障插电0.003按开机键指示灯不亮电流上到0.035不动了。拆机测待机蕊片UP1589Q,在插电时有5V待机没有3V,当按开机键时5V待机一秒后消失为0V,3V待机也不产生,测得数据:
2脚5VSUS_EN_OC:开机前2.58V开机后3.17V
4脚3VSUS_EN_OC:开机前5.07V开机后1.67V
6脚3VSUS_PWRGD:0V(正常开机后3.3V)
11脚5V3V_VIN:19.28V
12脚5V3V_ENLD0:6.46V
14脚5VAO 5V线性待机电压:5V
15脚3VAO 3V线性待机电压:3.3V
20脚+5VO 5V待机输出:开机前5V 开机后0V(正常开机前5V开机后5V)
分析估计UP1589Q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查资料可以用RT8239B(JC=XX)代换于是代换上去,插电开机电流上到1.104屏幕亮了能进系统,但是发现网卡上不了网,声卡没有声音。网卡型号为RTL8411AS、声卡型号为ALC277手上都没有,于是找代换型号RTL8411AA 、ALC270分别代换上去,进系统能上网有声音了,到此故障全部修好OK。附华硕X550VC REV:3.0 独立CPU板载内存独显 W25Q64FV带OTP BIOS+华硕X550VC REV:3.0点位图.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