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4CL 不触发 问题

楼主(2016-03-11):
224CL 不触发 问题 测电压待机 都正常 开关也有3.3V   奇怪了  什么问题呢?  我怀疑是BIOS问题  准备找一个试试先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啊

网友:
电源板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啊

不是主板,是显示器,,,,,,,

网友:
那找个程序刷下试下,不行就改通用板

网友:
开关全部换掉,再看驱动板开关电路
我也修过上电不开得
最后是驱动板那边控制开关电压电阻坏掉引起得

网友:
显示器不是太通 学习了

网友:
显示器的指示灯现在是亮什么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