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 开机测试卡跑92

楼主(2016-03-11):
开机跑过4A-59-92 就卡在 92不动了。
Lenovo

网友:
我修机不用诊断卡的 你可以说说其他条件

网友:
能不能发张你诊断卡的照片,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就如楼上说得 修机从来不用诊断卡 说说其它的测量数据吧 供电出全了吗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通病 显卡 或者显卡供电那个mos管

网友:
Y450通病是显卡小板,可以试试,,,,,,,,,

网友:
有没有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个南桥好了。

网友:
你是用什么跑的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