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开机大小写能切换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6-03-11):
开机电流正常,能开能关,大小写能切换,屏幕不显示,在上家没修好,板子惨不忍睹,南北桥加显卡全焊过。
搜过论坛有一个前辈修的和我这个故障有点像,但是我这个屏接口上测不到波形。
一看图纸发现屏线接口上的信号都是驱动芯片U41发出的,屏供电5V也没有,高压板en信号也没有,这2个都是受驱动芯片U41控制三极管来完成的。
我去掉控制的三极管,让高压板en和屏供电5V出来了,但是屏依然没反映,我感觉最少会白屏才对,也不知道他的屏还是不是好的。蛋疼中……
求助,这种驱动芯片在一体机上怎么工作的呢,为什么屏接口上的信号只连了这个芯片,应该连显卡才对啊,我小白问错了请见谅。还有这种屏有测试方法么?

网友A:
我修过,换高压板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换高压板OK

那个主板连高压板接口上的背光开启信号发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换高压板OK

你修的那一台应该是暗屏,有信号无背光吧

网友:
可以给高压板加个EN开启电压判断是否正常啊!

网友:
在你没去掉三极管的时候  屏供电没有  那时候才会白屏  你去掉管子了   有了屏供电 就不会白屏了   查一下U41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而且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
我修到一台LED的 故障类似,在等升压板试机屏不显无背光,升压板无电压输出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逆变器故障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