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常识很重要,教你如何区分JEDEC 1600内存与XMP 1600内存

楼主(2016-03-11):
也许一些DIY用户会发现这种情况,刚买的全新内存,上面明明标注的是DDR3 1600MHz内存,但是安装后查看,显示的却是DDR3 1333MHz的频率。而有的内存,上面标识的是DDR3 1600MHz内存,安装后查看也是DDR3 1600MHz的频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难道是买到了假货?其实这就是JEDEC内存与XMP内存的区别。

JEDEC标准DDR3-1600内存
当前世界上唯一取得IT行业和内存行业认可的内存规范标准制定机构是JEDEC。这个JEDEC的英文全称是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中文全称是电子器件工程联合委员会,内存的规范标准就是由JEDEC下面的固态技术委员会(Solid State Technology Association)制定的。这个内存标准规定了各种速度的内存标准,标准的内容适合内存专业人士阅读。DDR3-1600的规格,从内存时序的CL-nRDC-nRP来看,1600有4个档次,8-8-8的DDR3-1600G,9-9-9的DDR3-1600H,10-10-10的DDR3-1600J,11-11-11的DDR3-1600K。同样是1600,时序参数越小越好。比如9-9-9就比10-10-10好,最好的是8-8-8的DDR3-1600G,不过这种内存,在市场时看不到的,厂家会把这种内存作为1866,2133卖的。9-9-9的DDR3-1600H,市场上也是很难看到。各位DIY用户能买到10-10-10的DDR3-1600J就很好了。

XMP标准DDR3-1600内存
严格讲,XMP不能称为内存标准。因为XMP是Intel定义的一种SPD扩展内存预置文件规范。英特尔制定这个XMP的时候JEDEC还没有定义DDR3-1600标准,那个时候还是P35时期,DDR2内存的天下,内存厂家还不能生产DDR3内存。英特尔急于表现他的P35芯片组(包括后来的P45)可以支持DDR3内存,并且可以支持到1600,于是制定了这个XMP。现在,英特尔自己也几乎不再提起这个XMP了。但是很多内存厂家在继续使用。因为这个XMP可以让内存厂家很容易搞出1600的内存。XMP就是在内存条的SPD芯片里增加叫做Profile的文件,这个文件里面记录内存设置为1600时的一系列参数和电压。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不遵守JEDEC规格,可以是厂家自己定的参数,1333的内存,只要通过XMP就可以变成1600的内存,所以到现在也被内存厂家使用,市场上还有大批的XMP 1600内存在卖。

由于JEDEC规格和XMP规格,以及内存超频,导致市场可以买到四种1600的内存:
1、超频1600,这种内存SPD记载的JEDEC规格是1066或者1333。
2、JEDEC 1600,这种内存SPD记载的JEDEC规格是1600。
3、XMP 1600,这种内存SPD记载的JEDEC规格是1333。XMP预置文件记载的是1600。
4、JEDEC+XMP1600,这种内存SPD记载的JEDEC规格是1600。XMP预置文件记载的也是1600。
JEDEC定义的SPD内存速度和时序参数可以由BIOS直接读取,所以开机时,默认的内存速度是JEDEC的,不是XMP的。

如何识别这四种内存呢?
一般可以通过CPU-Z检查内存SPD信息,就可以看到JEDEC和XMP的速度、时序参数了。下面我找几款内存,来区分一下。

第一款:

首先看看这款宇瞻Thunderbird雷鸟内存属于那种规格的内存。

这款内存的规格为8GB UNB PC3-12800 CL 10-10-10-28,其中PC3代表台式机DDR3。12800是用带宽来命名,1600*64/8=12800,1600是DDR等效频率。

打开CPU-Z软件查看,可以看到此内存的最大带宽为PC3-12800(800MHz),说明内存JEDEC规格是1600。XMP预置文件为XMP-1600,说明是XMP 1600内存。这样看来,说明此内存为JEDEC+XMP1600内存,开机后不用任何设置,内存的频率直接显示为1600MHz。想要提升内存的时序的话,可以在BIOS中开启XMP选项。

第二款:

再看看这款金士顿 HyperX Blu系列内存属于那种规格的内存
 打开CPU-Z软件查看,可以看到此内存的最大带宽为PC3-10700(667MHz),说明内存JEDEC规格是1333。XMP预置文件为XMP-1600,说明是XMP-1600内存。这样总得来说,此内存为XMP1600内存。开机后不用任何设置,内存的频率直接显示为1333MHz。想要达到1600MHz的频率,就需要在BIOS中进行设置,开启XMP选项了。这种内存最容易让用户产生误会,明明买的是1600MHz,怎么到手后成了1333MHz了呢?究其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款:

最后这款产品,是一款很高端的产品,也是一款很特别的产品,它就是宇瞻战神DDR3-3000内存。从产品的名称来看,这款内存的频率能达到3000MHz,那它是属于那种规格呢?

此内存的规格为8GB UNB PC3-24000 CL 12-14-14-35,其中PC3代表台式机DDR3。24000是用带宽来命名,3000*64/8=24000,3000是DDR等效频率。

 打开CPU-Z软件查看,可以看到此内存的最大带宽为PC3-12800(800MHz),说明内存JEDEC规格是1600。XMP预置文件为XMP-3000,说明是XMP 3000内存。由此可见内存为JEDEC1600+XMP3000内存,开机后不用任何设置,内存的频率直接显示为1600MHz。开启XMP选项,内存的频率可以高达3000MHz。

小结:一句话,如果你购买的DDR3-1600内存,开机后不用任何设置,内存的频率直接显示为1600MHz,那它就是JEDEC1600内存,或是JEDEC+XMP1600内存。如果开后机不用任何设置,内存的频率直接显示为1333MHz,在BIOS中开启XMP选项后,内存的频率才显示为1600MHz,那它就是XMP1600内存。最后要说的是,此方面也适用于其它频率的内存,如DDR4-2400内存。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A:
我说怎么我刚上一条1600的在系统里面看只有13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我刚上一条1600的在系统里面看只有1333的

有好多人疑惑的地方  现在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