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扫描工具MHDD的使用

楼主(2016-03-11):
最近经常有网友在电脑出现问题时会怀疑到硬盘,这时就需要对硬盘进行扫描检测。

  每每提及让网友使用MHDD进行扫描时,有的网友因为没使用过,有些摸不着头绪。

  本帖对MHDD的使用进行了简单扼要的说明,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使用MHDD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带MHDD程序的引导U盘,如果没有,准备一张空白U盘,先制作一个。

  如果你参照上面的教程制作好了系统工具U盘,那么我们开始了解使用MHDD。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你的BIOS中SATA模式设置为AHCI的话,那么在MHDD中是检测不到硬盘设备的,必须在BIOS中将SATA模式设置为IDE,此时MHDD才能识别到硬盘。

  我们这里以大白菜系统工具U盘为例进行说明。
  进入MHDD程序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选择“运行DOS工具箱”,按回车键。

  选择“A.强化版工具箱”,按回车键。

  出现此界面后,输入“mhdd”,按回车键,便会开始运行MHDD程序。

  第二个途径是选择“硬件维护工具”,按回车键。

  然后选择“运行MHDD 4.60硬盘检测”,按回车键。

  出现MHDD程序界面,此处检测到本机两块硬盘,6是影驰60GB的固态硬盘,8是希捷1TB的机械硬盘。
  我们准备对1TB的机械硬盘进行扫描,直接输入数字“8”,按回车键。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1、不要使用MHDD对固态硬盘进行扫描,会影响固态硬盘的寿命。
  2、就算是使用MHDD扫描机械硬盘,偶尔扫一遍就行了,不要经常扫,长时间的持续读取对机械硬盘也是有损害的。

  在此界面按“F4”键或输入“scan”按回车键。

  出现此窗口,可以对扫描及修复进行设置。

  Start LBA:设置开始扫描的地址。
  End LBA:设置结束扫描的地址。
  Remap:修复坏扇区。(采用重新映射的方式,约等于屏蔽,适合少量的坏扇区。)
  Timeout(sec):检测超时时间。
  Spindown after scan: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
  Loop test/repair:循环检测并修复。(反复修复坏扇区,直到按ESC停止。)
  Erase Delays:删除延时,修复坏扇区。(采用擦除的方式,修复时会破坏所修复位置的数据。)

  可以使用键盘的↑↓键进行选择,使用空格键或回车键更改设置。
  OFF为关闭该功能,ON为开启该功能。
  带有数值的选项如需修改,选择该项后,按空格键或回车键,输入相应数值,再按回车键确认并返回。

  以上选项如无特殊需求不需要修改,如果在扫描后发现有坏扇区需要修复,可以来到此界面打开相关修复项,进行扫描并修复。
  为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建议在进行修复操作前将硬盘上的重要数据备份到移动硬盘或U盘上。

  如果需要进行修复,个人习惯如下步骤:
  首先进行一遍扫描检测,如果有坏道的话,在下图右侧会有提示,Error表示该扇区有坏道,Warning表示该扇区
性能老化,它们后面的数字表示扇区所在位置,可以将该数值记录下来。
  扫描检测完成后,再次来到此设置界面,设置Start LBA开始扫描地址和End LBA结束扫描地址,设置在所记录扇区附近范围,前后都留些余地,这样可以避免全盘扫描修复,缩短修复时间。
  第一次修复只开启Loop test/repair,然后按“F4”键开始进行修复,可多修复几遍,修复完成之后,再扫描检测这个扇区范围,看看修复效果,如果还有问题,进行第二次修复。
  第二次修复只开启Erase Delays和Loop test/repair,然后按“F4”键开始进行修复,修复完成之后,再扫描检测看看修复效果,如果还有问题,进行第三次修复。
  第三次修复只开启Remap和Loop test/repair,然后按“F4”键开始进行修复,修复完成之后,再扫描检测看看修复效果。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扫描检测硬盘,故不对设置进行修改。
  按“F4”键或“CTRL+回车”键开始扫描硬盘。

  MHDD正在检测硬盘。
  1TB的机械硬盘如果让MHDD完全扫描完的话,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继续扫下去了。
  这里我们需要关注右侧红框内的扫描结果。

  <3ms   正常
  <10ms   正常
  <50ms   正常
  <150ms   一般
  <500ms   慢
  >500ms   很慢
  ? TIME  超时略过       不可修复
  x UNC   错误无法纠正     可修复
  ! ABRT  命令非正常退出    不可修复
  S IDNF  扇区ID未找到     不可修复
  A AMNF   扇区地址掩码未找到  不可修复
  O TONF   0磁道未找到      不可修复
  * BBK   坏块标记错误     不可修复

  在扫描进行中,如果想中途停止,可以按ESC键。

网友:
MHDD还有个擦除命令ERASE,可以擦除坏道,同时也会擦除所有数据。

网友:
怎么不说下坏道怎么修复呀

网友A:
系统硬盘有坏道,但不影响使用,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硬盘有坏道,但不影响使用,咋办?

如果不影响使用可以先不用管它 或者找专业人员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B:
能上传一个吗?我这一个IBM ST500的 IED模式下用大白菜最新版MHDD下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上传一个吗?我这一个IBM ST500的 IED模式下用大白菜最新版MHDD下无法识别

试试这个

网友:
已解决,1~12里面有些数字没显示,挨个按过去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6-08-21):
时钟清零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