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电动车 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6-03-11):
保险烧黑 电感脚断线 大电容 正极的脚 烧黑PCB 铜箔烧掉了 测试 桥 正常 限流电阻 正常 MOS管12N60 正常

在桥的 整流管 地下 钻孔 跳线到 MOS G级 启动电阻的 接300v 正的脚
在用 一根跳线连接 大电容 正极脚
上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250v 5A后级 指示灯 绿灯 正常

什么原因 造成 这种情况的呢

网友A:
南京西普尔的,上官网查一下

网友B:
桥式整流输出端有短路造成的呗!进水,异物引起的短路了。

网友C:
碰到过这种,我也想不明白又没有带负载,为什么接灯泡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桥式整流输出端有短路造成的呗!进水,异物引起的短路了。

没进水 也发现异物  估计是桥输出端短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京西普尔的,上官网查一下

按有个 雅迪的 原装充电器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种,我也想不明白又没有带负载,为什么接灯泡就不行

接灯泡 常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进水 也发现异物  估计是桥输出端短路的原因

据经验,电动车 充电器的使用环境极易进水雾,只是不易被发现而已。

网友E:
烧成这样保险电阻居然没事?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经验,电动车 充电器的使用环境极易进水雾,只是不易被发现而已。

估计就是 进水 雾气异物 引起的 烧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成这样保险电阻居然没事?真奇怪

桥式整流输出端有短路造成的呗!进水,异物引起的短路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F:
修好了没 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
过载了 很定保险都炸了。 看保险都能看出为什么电源能坏

网友G:
我的天 这种东西也修 配件好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天 这种东西也修 配件好找吗...

也是开关电源啊 可以练手 学习下 不要是什么配件和电源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没 分享下经验呗

修好了啊  电瓶车冲电 正常啊

网友H:
线路板都烧穿了,还修吗?使用不安全。去废品店1元一个买几个回来修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路板都烧穿了,还修吗?使用不安全。去废品店1元一个买几个回来修不更好。

按从长城电源上边拆的粗点的跳线 焊接到电容脚 上边的 在打胶棒的 电容正面也用胶棒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