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板号6755P 插电无待机不触发维修之小白贴

楼主(2016-03-11):
接一联想G475  客户反应是按开关没反应  实测接可调电源无待机 按开关无反应
接下来标准流程  登记电话  送客 客户走后拆开机器发现适配器接口处的PF101保险以经分家了不在一起过了看图

难道就这么好 捡便宜了??NO NO NO 换好保险后 通电待机 0.2  是待机不是触发0.2
做维修的都知道  肯定有短路啦   不用想啦  烧机啦   小样儿充电芯片受不了啦热了
废了充电芯片 换一个上去  通电不短路了看图

但是还是无待机 不触发  实测不过保护隔离

经过测量 得出数据如下   别吵吵  看图说话

由上图可以看出 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 G极都为19V  而两个管子又都是P管所以PQ302不能导通
导致没有公共点  没公共点 就别提待机  触发了   找到故障就好办  接下来测量PQ308B G极无3.3转头测另一端也无3.3
看来不是被PQ398B拉低了压根就没有看图

既然这样 咱就往前追PACIN 经过搜索 找到了这里  看图

追到这里后 看了一眼 好吧不用在查了找到故障点了  。。。。
还是充电芯片的事 ACPRN要为低 PACIN ACIN才不会被拉低 所以ACPRN我测都没测 肯定为高
转头还是整充电芯片吧  看了下充电芯片ISL6251的工作条件   主要条件如下  叫你别吵吵呢  看图

前面看了PACIN的产生位置  ACPRN要想为低 ACSET就要大于1.26V才可以  实测ACSET脚电压1.3V正常
那为什么ACPRN还为高呢  接着查下一个条件  经查 DCIN19V供电引脚只有2.5V   就是这里了
虽然ACSET脚正常了 但是芯片主供电不正常 芯片没工作 ACPRN还是为高 这就说得通了 通过查看图纸
知道DCIN的电压来自于VIN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10欧电阻到达充电芯片主供电脚  看图

图上24脚就是   经过测量 VIN经过PD301到达PR31118.V 经过PR31124脚就变成2.5V
那现在就两种可能了  一是电阻坏  二是充电芯片拉低了直接更换10欧电阻  通电再看 有待机了 公共点19V跳出来了 看图

按下开关 一路小跑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  附上亮机图  和更换电阻的位置图 别吵吵 再吵吵打死你的哦  看图  看图

亮机图   下面是换的电阻的位置图

修机不易   发贴更是不易呐  加分   加分  不扣你滴分的哟  真的 不骗你

网友A:
你这保险都两半了后面隔离肯定会烧一大堆,你换的零件也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保险都两半了后面隔离肯定会烧一大堆,你换的零件也不少了

就换了个充电芯片和电阻呐

网友:
充电芯片和电阻

网友B:
上次也遇到一个类似的故障,后来直接引线过来了。句容做维修生意好做吗?市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遇到一个类似的故障,后来直接引线过来了。句容做维修生意好做吗?市场怎么样?

维修这行还是能做的   但是也分地方  像我这北方本来就发展慢    在加上又是小地方  活儿不是很多

网友:
一般保险坏多伴随后级短路 修的不错 祝你天天有机器修

网友C:
句容是地方名字吗,专职版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句容是地方名字吗,专职版主,厉害

句容  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以前在那面  所以起的名字 现在也改不了了    无奈

网友D:
前面看了PACIN的产生位置  ACPRN要想为低 ACSET就要大于126V才可以  实测ACSET脚电压1.3V正常
126V?希望你降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看了PACIN的产生位置  ACPRN要想为低 ACSET就要大于126V才可以  实测ACSET脚电压1.3V正常
126V?希 ...

以加了   10个电阻  降成 1.26V了

网友E:
远程 假实地 技术果然不错

网友F:
  加分支持下,版主发帖费了不少功夫,图片还经过专业处理,,辛苦啦

网友:
不错,还算分析的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远程 假实地 技术果然不错

那是当然  不是白学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支持下,版主发帖费了不少功夫,图片还经过专业处理,,辛苦啦

发贴比修机累   不容易啊

网友:
回点有用的吧  不要灌水哦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帖子写的也很好

网友:
电阻坏了为什么会把电压拉到2.5V?对这类问题不太明白电阻坏了的话体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