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上电保护

楼主(2016-03-11):
  今天修到GA-Z77P-D3主板,一触发就保护 不能重复触发。拔掉CPU供电再次上电还是保护。
打直了内存,总线,桥的供电场管 值都正常 没思路了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情况 小白在此谢谢了!
急  急  急  急  急!!!!

网友:
一定是有严重短路的了!USB接口供电查查。

网友A:
严重的短路啦。只能用烧鸡大法

网友B:
触发的瞬间看有没有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严重的短路啦。只能用烧鸡大法

各大电感打直都正常, 烧鸡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的瞬间看有没有供电

测不到的 , 一触发马上保护的那种,

网友D:
确认各大电压没短路,就强制性开机测试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认各大电压没短路,就强制性开机测试电压

强制开机试过了。  但是感觉没多大的作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修过。都是换IO好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修过。都是换IO好得,。。。

IO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呀

强制上电
看下哪个芯片发烫
先拆掉发烫得再测试

网友:
修好没?这条件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大电感打直都正常, 烧鸡烧不出来的

不还是有短路,打值正常不一定就是好的,有些场管开路也有这事的

网友:
拿起,网卡,声卡   还是就放回去

网友:
H61以上板子掉电尝试刷BIOS,技嘉的板子BIOS容易坏.

网友:
有东西短路才这样吧,烧鸡大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制开机试过了。  但是感觉没多大的作用

强制开机没多大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你的上电保护是主板保护 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不好修

网友:
强制开机又可以正常显示么。咋搞的呢。

网友:
严重短路现象
4口拔掉还是这样 测量上下管子先

网友:
今天 我也遇上了

网友:
这种强制开机不会掉,,因为各mos管未工作,,基本试不出来,,这种很麻烦修,

网友:
应该是有电路的地方,用表找到电路的地方,然后烧鸡啊!呵呵

网友F:
咱俩故障一模一样,打了各供电对地值都正常,无从下手
强制触发又能正常跑码,然后就一直正常了,本想留下多测测,同行非要拿走,没得研究了,忘楼主搞定了 告之一下原因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咱俩故障一模一样,打了各供电对地值都正常,无从下手
强制触发又能正常跑码,然后就一直正常了,本想留下多测测,同行非要拿走,没得研究了,忘楼主搞定了 告之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