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示波器修技嘉GA-H61主板掉电

楼主(2016-03-12):
接手一块技嘉GA-H61主板故障为开机马上掉电。像这种的话一般万用表是测不到电压的。只能请上大神“示波器
以下内容纯为新手演示,如有意外纯属意外。按INTEL的时序:内存--桥---总线---CPU。还有一个1.8V的忘了存图了。
首先全板打值,没有发现有短路,上电。先测内存供电:正常

再来看一下桥供电:正常  这个波接地没接好有点毛刺

总线供电:没有起来。好吧,就是你了。

下面是RT8120的供电脚。BOOT脚忘记存了。

从示波器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5V出来了。BOOT脚也正常。
不过TQ1的G极的波忘了打了,为了省事。刚好也有这个芯片。
就直接换RT8120芯片了,换上以后下面这个是TQ1的G极波形
完美的波波:

至此此机机修复,由于本人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你懂的。

网友A:
示波器操作的可以啊
有些万用表玩去哪侧聊不出

网友:
看样子想玩H61 必须要示波器才好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操作的可以啊
有些万用表玩去哪侧聊不出

掉电太快就测不出来,万用表反应不过来。

网友B:
我的示波器只会用来测下晶振,其他还不会用,惭愧啊。要向大师们多学习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示波器只会用来测下晶振,其他还不会用,惭愧啊。要向大师们多学习点才行。

黄老师,刚出一本书,很好的示波器教材,可以一看。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是用来测一下跑码和晶振

网友:
确实又是一篇好文章。支持原创。示波器确实是好帮手。。

网友:
哪有示波器教程啊   手头有一个  还不会用

网友:
没有待机基本条件满足我就换芯片了,这个基本没难度,看着楼主示波器用的这么好,真的羡慕

网友:
这个也爱坏么  ?

网友:
看来波波要卖疯了,,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只要强制上电,用万用表就能测啊

网友:
H61的板。如果是强制上电的话,有些信号是没有出来的。

网友:
示波器确实是好帮手。得去搞台才行

网友:
搞了半天是少了总线供电

网友:
8120A和8120D通用吗

网友:
LZ应该谢谢体育老师,会打波

网友:
楼主真是一位人(yin)才,你懂的!

网友:
大材小用啊,示波器

网友:
手里有一个就是不用哪里有教程买

网友:
看来又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H61我只会刷刷BIOS,不懂修啊,多亏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好几千元不能白花,能用上,省点时间。

网友:
用万用表应该也能瞬间测到电压吧。

网友:
有波就是好  你的普源用着怎样啊 是不是一些波都能捉出来呀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以前是一个万能表可以走天下,现在的是有示波器 走天下

网友:
又快又好,虽然语言描述的不总的,能看懂意思就OK了。

网友:
波波,今天买了波波,终于要向大神看齐了。1700大洋。好肉痛。

网友:
小弟手上有一塊ASROCK B75的板子也是上電2秒掉電重覆
也是換這顆IC就搞定

网友:
楼主好流弊的样子

网友:
不错示波器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缀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是通用的

RT8120A/B/C/D/G/H之间上不完全通用的。

所以:RT8120A/C/G可以互换;
          RT8120B/D/H可以互换.

如果说的不对,请纠正。

网友:
示波器至今还不懂用

网友:
考虑了很久想买示波器看到楼主用的是普源的100M 很眼馋啊! 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好 听月饼老大说泰克的好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能羡慕嫉妒恨了

网友:
疑难杂症还得靠示波器啊

网友E:
H61以后的芯片是1.08V而不是以前的1.2V了是吗?

网友E:
我已已经买了台比较高级的,但抓波还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8120A/B/C/D/G/H之间上不完全通用的。

这个圈圈里的东西是指反馈电压的意思不

网友:
我的示波器只是用来观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已经买了台比较高级的,但抓波还不会

是的。

不好意思,回复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圈圈里的东西是指反馈电压的意思不

是的。

网友:
我也有块GAH61掉电,时好时坏,没有波波,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的教程让小白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有示波器教程没,还有怎么看波形.

网友:
慢慢看,值得学习。

网友:
用数字存储示波器,20M带宽的也够用了吧?

网友:
楼主抓的一手好波  至今还没玩过波波的我羡慕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以后的芯片是1.08V而不是以前的1.2V了是吗?

个人觉得0.9v-1.2V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刚买了个模拟的SS-7810,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H61的好难修啊

网友:
我看也是!你想说啥?

网友:
师兄,我想问问前面几个图的波形需要设置什么吗?我知道到电压跟时间。上升沿这个要设置吗?

网友:
看完后觉得示波器好强大啊,店里有一个都不会用

网友D:
后缀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