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新板B85M-D3V F2A85XM-HD3 掉电 可以确定通病之一

楼主(2016-03-11):
曾经坛友 电脑神说的 技嘉大板 IO检测 不对会掉电 确有此事,
但是我在这里补充下,
我这里的检测 不一定是大板才会出现IO检测掉电 中小板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一般针对较新的技嘉板。

版号:F2A85XM-HD3
故障:掉电

12V IO检测 检测到3.3V 不正常 正常是2V
放大图 可以看到字体
新一点的板 看图纸只要发现 3V 5V 12V 检测电压
经过两个降压电阻降压后 都是2V的 这些技嘉新板
要是掉电 要重视这里。
弄好后 不掉电
还有拆掉电阻后 测阻值 阻值并没变 装上去之后 好了一会 又掉电
所以 还是把那电阻 扔掉 飞线。

版号:B85M-D3V
故障:跑马跑到15 开始报警(无内存)报警第一声就掉电

这个更离谱  12V检测上到4.2V
一样的处理方法
这个是图纸
弄好不掉电了

这些应该可能变成通病  遇到掉电 要多留意这里
能秒杀的 直接秒杀!
补充:如果有怀疑IO也挂掉的 可以把IO也一并换了。
再补充:有时候掉电太快 很难抓电压 可以把CPU和内存等负载 去掉 强制上电测。(确保没大短路的情况下)

补充内容 (2016-3-13 22:46):
图纸论坛有 自己下载

网友A:
修过一箱掉电的,都是检测电路坏,确实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A85的那个 我有拆下来测过阻值 阻值是好的  装上去用一段时间 又掉电 后面 还是那里的问题 把电阻去掉 最 ...

有些电阻有问题了你测量确实是好的。但一工作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网友:
上班听课修板过瘾,哈哈,不过心情烦躁的时候听歌心里直发毛

网友C:
两片板的问题还是出在分压电阻上面,如果是IO引起的,你借电压过去也是不行的。

网友:
原来这个是个检测电压

网友:
非常感谢,我看了图纸的确如此,io监控这些电压。加分。佩服楼主的修板功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片板的问题还是出在分压电阻上面,如果是IO引起的,你借电压过去也是不行的。

A85的那个 我有拆下来测过阻值 阻值是好的  装上去用一段时间 又掉电 后面 还是那里的问题 把电阻去掉 最后把IO也换了

网友:
好久没修过台式机主板了,居然还有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片板的问题还是出在分压电阻上面,如果是IO引起的,你借电压过去也是不行的。

恩恩  如果接电不行 那就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箱掉电的,都是检测电路坏,确实是通病

大神 你们都知道 也不发帖告知 你们太保守了 让我们 逗好多弯路

网友:
技嘉新板有这毛病,下次注意下

网友:
有一片H61M-DS2,也是12v检测电压有问题,开开就死机掉电(无CPU供电,但风扇还转),修好检测电压后,正常一点,但久不久还是死机

网友:
请问下,你们都从哪 弄得图纸啊?

网友:
楼主能告诉我从哪里飞线的?还有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不一样,多谢分享,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技术贴含金量高! 赞一个! 能修到小电阻坏的真的太不容易了、

网友:
不错不错  下次试试   遇到好几块新板这种不好整

网友:
如果是这两个分压电阻造成的,把上下电阻位置对调一下试过吗

网友D:
楼主这个经验发的太好了,想问一下,是技嘉的主板有这个3V 5V 12V 电压检测功能,还是别的这样的主板也有这个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
【迅维】有了您们这些前辈 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网友:
技嘉主板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经验发的太好了,想问一下,是技嘉的主板有这个3V 5V 12V 电压检测功能,还是别的这样的主板也有这个 ...

其他板 也有这些检测功能  技嘉新板比较爱出故障 华硕也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85的那个 我有拆下来测过阻值 阻值是好的  装上去用一段时间 又掉电 后面 还是那里的问题 把电阻去掉 最 ...

换了IO没问题吧。。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

网友E:
第一张主板的IO也是坏的吗?

网友:
张见识了  现在技嘉的班子检测电压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主板的IO也是坏的吗?

应该没有  只是 我拆电阻出来量 阻值好像正常的 后面把IO 也换了  故障还在  后面就直接飞线处理了

网友:
懂了原理,检修起来就顺畅了。

网友:
含金量很高,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  只是 我拆电阻出来量 阻值好像正常的 后面把IO 也换了  故障还在  后面就直接飞线处理了

哦。。。如果是通病以后就学你这招了

网友:
对于这种故障,还是遇到的少,没有什么经验,有楼主的分享,有了维修主板新的思路。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F:
插入视频的方式能否私聊教教 我弄过一次没成功

网友:
精贴就是让人学习到好多东西

网友:
这样 都 能查出来高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入视频的方式能否私聊教教 我弄过一次没成功

哈哈  先把视频 上传到 优酷网  上传完后 自动转码审核后就可以发布了,把优酷网的视频的地址复制过来
发表主题的时候 有个 视频 插入   把地址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G:
B85都有图纸了,何不上传给我们也研究一下,没看到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含金量很高,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G:
B85都有图纸了,何不上传给我们也研究一下,没看到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论坛都有图纸下载

网友:
通病的多发,但是要设权限,权限,权限。你懂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售后修的比较多。

网友:
现在有很多主板开机没有CPU电压,比如联想的主板,感觉好难修呀

网友:
没修过,先学习一下吧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师们   你们让我受益匪浅呀

网友:
楼主这技术不是盖的,学习了

网友:
技嘉主板掉电遇到的太多了,很多没搞好,我都毛了

网友:
这个帖子收藏了多琢磨琢磨

网友:
这板没图纸的话可能就束手无策啦。。。

网友:
楼主大爱,这么新的通病都上来了,我这最后的2分非你莫属。

网友:
说的太好了,会掉电的情况太多了,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还是通病,学习了下次遇到就要留意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修板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箱掉电的,都是检测电路坏,确实是通病

不懂修的板子都是刚过保的啊

网友:
新板子。新通病。。。还有电压检测了。。。无语。。

网友:
又多了检测电路了,以后电路越来越复杂,不想学了都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刚好有两片970的主板,明天看下

网友:
技嘉主板掉电遇到的太多了,很多没搞好。

网友:
这必须 精华啊  很少有修台板这么给力的分析 了  致敬

网友:
很有用,现在坏的都是些外围电路多,特别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电阻。

网友H:
华硕上的比如12v5v都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io检测,好像都是1v啊
技嘉上的是2v???

网友:
没错就是1v啊,我没搞错,分压出来给io检测是1v电压,12v5v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华硕上的比如12v5v都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io检测,好像都是1v啊
技嘉上的是2v???

技嘉的  很多是2V  有些也不是  但是是2V的 就很容易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  很多是2V  有些也不是  但是是2V的 就很容易坏

哦看你很忙啊最近神龙见首不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看你很忙啊最近神龙见首不见尾

病重在床   快驾崩了

网友:
又多了检测电路电路越来越复杂,真是多一份电路就多一分故障啊。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