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有关苹果图纸疑问

楼主(2016-03-11):
  各位师长师兄好,小白白在这先向各位请安了。小弟有一个关于苹果图纸的问题,请问苹果图纸上的断线处是什么含义呢,是没有接了,还是还有后连元件画不下所以断线呢。

网友:
另截图,各位麻烦指教,小弟向各位师姐师长先谢谢了

网友:
比如MOS的S极处,R6918电阻2脚处等的断线处,是画不下还是没有连的呢

网友:
这个截图是什么板号图纸截下来的?

网友:
是板号820-2610-A的芯片组为NV MCP79MXT

APPLE 820-2610-A.pdf

网友:
我研究也并量了下,原来接地的

网友:
但为什么没有接地符呢,我就不明白了。呵呵

网友:
苹果有些短线处一般标有一串英文 电压标识顺着标识就能找到是连在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