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22QD EC自带程序如何刷大神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6-03-11):
1:现在有什么编程器可以支持KB9022QD,RT809F这个编程器支持不?
2: 如果用9012的方法烧录,KB9022 跟 KB9012 在RT809 烧录PIN脚定义一样吗
3:还是说可以拿9012替代9022

网友:
没有试过了,上某宝看看

网友:
没人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买个剪板的吧

网友:
焊上刷来试哈啥  看行不行哈    不行就只能买原装速程序的了

网友:
这个芯片和传统的EC检测方法不知道是否有什么不同呢,我这里有个进水一点点到这个IC上的,补线完事还是不加电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厂家把芯片都集成了,找配件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ec带的程序是通用的 不用刷 如果觉得有问题 买个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