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T61E测主板时钟不行啊

楼主(2016-03-12):
UT61E今天到货了  买它的目的是来测主板上时钟的 收到后马上拿主板试 悲剧了 32.768测不到 14.318偶尔能测到 33M偶尔测到 别的100M 48M呀什么的 一次也没测到 用频率档试了 电压档按黄色按钮测 也测不到 求坛里会测的大哥指导下 怎样能测出主板上的时钟 或者我该买个频率计或示波器吗  求助

网友:
其它设备测时钟都不行,只有用示波器。

网友A:
我以前就买的61E万用表,刚开始测频率还可以,后来就有时行有时不行了,以为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清洗后还是一样,最后处理掉了,后来就干脆买个电压,电阻,电流三用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买的61E万用表,刚开始测频率还可以,后来就有时行有时不行了,以为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清洗后还 ...

260单买个能测出主板时钟的频率计都不够 我还想能260买到这么一个万用表 有点天真了

网友B:
61E测那些信号强的时钟信号 应该可以 但是测主板上的那些比较微弱的时钟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E测那些信号强的时钟信号 应该可以 但是测主板上的那些比较微弱的时钟信号就不行了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以前用的时候测32.768有时有,有时没有,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測時鐘還是買個示波器吧

网友C:
这个直测晶振不行,波波还要放在1;10档。
61E可改在ACV档测晶振交流电压来判断是否起振,
61E 不适合维修用表,在PWM中连最起码的DCV都测不了,

最适合维修用的玩具表是139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测晶振不行,波波还要放在1;10档。
61E可改在ACV档测晶振交流电压来判断是否起振,
61E 不适合维 ...

说是真有效值  测CPU电压要去电感处测 在下管D极上测不到电压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是真有效值  测CPU电压要去电感处测 在下管D极上测不到电压值的

直流没真有效值,测DCV是最基本的,大多数电路工作多有交流(脉冲),一般的表测出会有误差,正常的表OK,与表的交流档是否是真有效值和频响无关。万用表测DCV是最基本的,测ACV分1K、100K档次。
61E、1232是不能测,个人认为是严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没真有效值,测DCV是最基本的,大多数电路工作多有交流(脉冲),一般的表测出会有误差,正常的表OK ...

是这样的,用便宜的表反而能测量,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测晶振不行,波波还要放在1;10档。
61E可改在ACV档测晶振交流电压来判断是否起振,
61E 不适合维 ...

刚刚用UT60H测量了一下,UT60H,是可以测量的DCV,同是6系列的表,为什么UT61E 就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刚用UT60H测量了一下,UT60H,是可以测量的DCV,同是6系列的表,为什么UT61E 就不行啊?

61E上市多年,厂家也改不好了。
此表DCV和ACV同机械档位,厂家把1K频响的扩到10K。
听说你把手机拨通电话放在61E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1E上市多年,厂家也改不好了。
此表DCV和ACV同机械档位,厂家把1K频响的扩到10K。
听说你把手机拨通电 ...

UT60H是能够检测辐射的,当有辐射的时候,发出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T60H是能够检测辐射的,当有辐射的时候,发出报警。

61E 是很易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E 是很易受干扰,

明白了,谢谢兄弟的指点。

网友(2016-04-14):
最好用最好的工.....

网友:
万用表测时钟还是有点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