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98 三声报错的维修

楼主(2016-03-12):
机型:A1398 版本:820-3332-A
故障:开机电流1.4A不亮机三声报错。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不过内存,由于此机为版载内存不可能像一般机器换内存试机,只能老老实实一条条的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实测内存=PP1V5R1V35_S3_MEM_A 1.35V正常,PP0V75_S3_MEM_VREFDQ_A, PP0V75_S3_MEM_VREFCA_A 0.75V正常,MEM_RESET_L 0V不正常,正常电压为1.5V。

顺着MEM_RESET_L信号查找到Q2815 D S极内存复位电压都为0V,看来是CPU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根据时序判断可能是CPU没有收到SM_DRAMPWROK信号,所以没有发出内存复位电压。看图:
SM_DRAMPWROK是由Q2820发出的,经实测Q2820 6脚为0V 2脚为2.6V高电平N沟道场馆处于导通状态不正常,正常状态2脚应为0V低电平。测量前面的NPN三极管5脚电压为0.8V基本正常,三极管应该处于饱和导通状态,但是三极管并没有导通。试着用镊子短接3 4脚,场管6脚有1.5V的电压。说明前面的三极管性能不良或虚焊,从新焊接Q2820,再次开机三声报警消除,迎来apple正常开机“咚”的声音。一切恢复正常。

 会员126256300鑫豆2024-8-24 00:37
 会员467144300鑫豆2023-11-16 17:27
 会员293452元2023-8-18 13:31
 会员1640522元2023-2-5 09:35
 会员11418772元2022-11-16 13:20

网友A:
厉害,不过很多不过内存我都没去测复位。...换做是我自己,我就直接换内存了。

网友:
能啃苹果的大神  刷子有好几把  不服不行啊~~~

网友:
看到这些英文字母的信号就头大

网友:
苹果的图纸型号有点绕哦

网友B:
说明前面的三极管性能不良或虚焊,从新焊接Q2820
不明白   就是  CPU没有收到 内在的反馈信息  而无法给内存发出复位     Q2820 这个是三极管?  虚焊   一个三极管  虚焊 为什么加焊Q2820呢   分析的原因  和所做的工作不是一个个部件呀………………。
为什么???高手啊   不明白

网友:
楼主修苹果可以啊,以后自己得搞搞苹果,来钱快点

网友:
就是 Q2820在图纸上  怎么是两个管子呀  不问了

网友:
楼主修苹果好熟练,赞一个

网友:
哎 以前什么机器修过 就是没修过苹果的机器 甚是遗憾!

网友:
这是信号级维修了,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前面的三极管性能不良或虚焊,从新焊接Q2820
不明白   就是  CPU没有收到 内在的反馈信息  而无法给 ...

那个应该是复合三极管。新手认为

网友:
楼主干的干的不错 可以加微信以后业务上来往 949529389

网友:
第一次见到Q2820这种三极管和场管的复合管

网友:
加个亮机图  就精华了

网友:
前二天我也遇到台,但 我没你运气好,供电,参考,复位都 正常,就是报警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线 看到电流的 。为什么我的电源线 都是开不了机呀 我的QQ21468262  或者留下你的电话

网友:
会修苹果的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苹果时序和维修思路都很不错,牛

网友:
楼主,苹果时序和维修思路都很不错

网友:
苹果时序和维修思路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线 看到电流的 。为什么我的电源线 都是开不了机呀 我的QQ21468262  或者留下你的电话

买95W的电源的线!~~

网友:
高手啊,看来师傅的技术非等闲之辈啊

网友(2016-04-23):
楼主 你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吗

网友:
楼主写的很精辟哦   理论很强哦啊

网友:
能啃苹果的大神

网友:
修的很牛逼,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不过很多不过内存我都没去测复位。...换做是我自己,我就直接换内存了。

板载内存,你直接换内存?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USB不能用,一般怀疑南桥。你能查出其它元件问题,也属难得

网友:
好帖,遇到过3声报警的。我的是内存颗粒出问题了。

网友(2016-05-27):
被你研究的这么透彻的一块板

网友:
要是内存颗粒坏就麻烦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技术好啊 学习了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楼主厉害

网友:
必须加分~~~非常给力~~学习了~~~~我也研究研究

网友:
厉害啊 一般我都是换内存的

网友(2016-06-28):
这样还是换一个MOS ,保险一些,免得返修

网友:
我的是CPU不出复位,会不会也不了出这个信号

网友:
我说谁呢,折磨牛。原来是月饼老师发的帖。向我们拿到这板又不知道干嘛了

网友:
LZ思路很正确

网友:
高手 修苹果赚钱啊 我上次修的没修上啊

网友:
这个是个例还是三声报警的通病呀。有知道的大神说下,以后看见也可以直接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条件查的挺准 我很少搞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是复合三极管。新手认为
楼主说了 NPN 三极管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功夫底子好啊

网友(2016-08-08):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9-07):
楼主时序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算是老手了 赞一个

网友:
早看到就好了。

网友:
很牛叉的感觉。

网友(2016-10-09):
这个估计又是通病

网友:
厉害,不过很多不过内存我都没去测复位

网友(2016-11-09):
学习一下苹果的修法

网友:
好仔细,学习到了

网友:
的确,内存报警,第一反应是内存本身,
而没有想到缺电压。。。。。。。。。。。。

网友:
服了,好厉害学习了

网友:
不错,技术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
牛啊,苹果的板子不好修啊,收藏了,

网友:
这密密麻麻的内存颗粒

网友:
苹果的主板 内存问题很难修啊

网友:
会修苹果的大神,佩服

网友(2016-12-17):
楼主威武!修东西思路最重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对苹果的上电时序很了解嘛

网友:
三极管虚焊,真是很少见

网友:
郁闷,我的是内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
我的这个故障现象一样,但是我的内存工作条件都有,准备换内存

网友(2017-02-28):
这刷子刷的,那叫一个厉害啊

网友:
牛叉,的大神啊

网友:
楼主对时序了解好透彻,佩服

网友:
三声报警 内存 电压没满足

网友(2017-11-03):
看到前面 你说板载内存糟了。。一看。。密密麻麻的内存颗粒。。这如果是去换 换死人啊。。楼主厉害 没有盲目的去搞颗粒。佩服

网友:
楼主捡钱了,碰到这样的活谁也喜欢呀

网友:
楼主时序很熟悉,修起来就是牛逼

网友:
不错 LZ修的还可以 苹果有点位图就是好 我这有个苹果一体机 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然后也是三声响 有时就没有三声

网友:
算是经典案例了 总结的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说明前面的三极管性能不良或虚焊,从新焊接Q2820

网友:
楼主 针厉害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遇到同样问题就发财了

网友:
可能这个苹果是 通病来的 同行最好收藏一下

网友:
厉害,不过很多情况我都是无能为力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我连看都还没看明白啊。学习分享。

网友:
苹果时序和维修思路都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很好。分析得有条理,一目了然。。。。。。。

网友:
厉害 啊 学习一下 怎么修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维修,料也 不好找,内存少供电

网友:
换其它人可能就直接加焊内存颗粒了!

理论分析不错,在理论的支撑下,修机如鱼得水。

网友:
现在修普通笔记本都赚不上钱了,看来要学习修苹果了

网友:
楼主细心程度值得敬佩,技术精湛更是值得学习,信号时序精通,电路知识扎实,欢迎多发这种高质量帖子!

网友:
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

网友E:
为什么判断会是SM_DRAMPWROK不正常,导致不出内存复位,时序图上有标注吗?

网友:
切线法。不错,苹果料板太少了。男的去找聊

网友:
厉害不过内存 苹果修的比较少。。给个赞

网友:
我怎么半年都遇不到修苹果的呢0.0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板我也修过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确实是通病

网友(2017-12-14):
大神666,学习了。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判断会是SM_DRAMPWROK不正常,导致不出内存复位,时序图上有标注吗?

SM_DRAMPWROK是内存电源好

CPU收到这个信号以后才会发出内存复位!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 讲解很透彻  谢谢楼主分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
现在板载的内存坏的几率好像是要高于显卡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