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6-03-12):
引起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的原因

  鼠标是一种指示设备,人们用它在电脑屏幕上移动指针并进行选择操作,鼠标底部是滚动球或光学传感器,通过它控制指针的移动并跟踪指针位置,这可是办公与游戏不可缺少了电脑外设,也是我们强有力的助手,每天办公都需要用到鼠标,这也就是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的由来了。

  很常见的故障就是鼠标连点,点击鼠标按键一次,却出现了点击两次按键的效果,这类原因主要是按键的微动开关由于长期使用内部簧片而产生氧化的结果。

图一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图二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解决此类鼠标连点问题的方法是,如果鼠标还有保修那么去进行维修或者直接进行产品换新服务,如果鼠标没有了保修,自己动手能力较强的话,可以自己更换鼠标的微动开关。

  第二类问题就是断电问题,一般断电问题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出在鼠标线上。如果鼠标出现断电,那么我们第一时间要先检测鼠标线的线皮是否完好,有动物咬坏的,这个问题通过目测就能发现线路的问题。还有一类断线是内线断裂,鼠标线的线皮内一般会有5细根线,分别是5伏正极、5伏负极、数据正极、数据负极和地线,除了地线,其他4根线有一条线在线皮内断裂都会出现鼠标断电或者无法识别的问题。这里问题比较隐蔽,不好被发现。

图三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图四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这类的断线一般会出现在鼠标的出现口位置,和鼠标的USB插头的末端,这两端均是鼠标线容易出现歪曲或者对折的点,如果线材品质好当然弯曲和对折出现断线的几率就会很低。判断这里问题我们可以放鼠标的USB接口插到电脑上,然后来弯曲上图标记的这两个易损点,看鼠标是否会出现时亮时不亮的问题。或鼠标连点的问题,如果有那么就可以判断出鼠标线的哪一端出现了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给鼠标换线,换线最好是换同类鼠标的线,因为不同类型的鼠标出线口的卡口一般不一样,鼠标线与主板连接的插线端子大小不一样,插线端子的排列线序也很可能不一样。

图五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图六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若是动手能力比较强,可以买通用类型的鼠标线,就是不带出线口卡口,接口端子是这种比较大的通用类型的端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手动退线自己修改接口端子上的线序,至于出线口不带卡口会松动的问题,我们可以用AB胶水或者是热熔胶将鼠标的出现口和鼠标线进行胶粘固定。

  第三类就是尼龙编织网的爆皮开裂问题,我在维修的时候发现有些人的鼠标线会出现尼龙编织网开裂,里面的胶皮内线会突出来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鼠标线在长期打折捆绑过程中内线长时间向一侧突出,尼龙网承受不了压力就开始被撑破。

图七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图八 鼠标连点与其他故障

  不少鼠标都遇到过这类问题,在打折捆绑线的时候不要太紧,避免内线挤压在弯曲处的压力过大,定期给鼠标线松绑,换线上没有打折过的位置进行打折捆绑。这样就能解决“黑丝被戳破”的问题。估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类问题,经过上诉鼠标连点的解决内容与其他故障的解析和解决,相信你有了一定的收获,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A:
微动爱坏的   我经常换
不过一个好的微动10块左右呢   差的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爱坏的   我经常换
不过一个好的微动10块左右呢   差的2块

你维修的是好一点的鼠标

网友B:
鼠标线经常断 我自己的鼠标断过几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都没有修过 只修过 客户不要的·

客户一般不修  除非鼠标很贵

网友:
第二章图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爱坏的   我经常换
不过一个好的微动10块左右呢   差的2块

好微动的话把触点的氧化膜用纸擦去还是可以用很长世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线经常断 我自己的鼠标断过几会

鼠标线不要在鼠标跟前有大角度弯折,这样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D:
贵的鼠标有维修价值。便宜的都直接丢了。以前都会拆开拆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贵的鼠标有维修价值。便宜的都直接丢了。以前都会拆开拆拆件。。

对 便宜的10几元不值得去修了 贵的可以修  不过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