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不触发 51125

楼主(2016-03-12):
51125 ldo3 ldo5正常 13脚开启正常 就是1 脚和6脚无电压 看
是EC_on开启的 ec开启的 不知道满足什么才发出 EC_on ac_in正常 休眠正常 复位正常 求思路
不触发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时钟看了吗

网友:
先查下主供电和3 5V的线性电压有没有产生啊

网友:
要查EC的供电,时针,复位。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个BIOS 换个EC

网友:
这个开启信号 在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正常后就会发出 现在你可以 刷个BIOS 不行的话 就换个EC

网友:
电压都正常刷个BISO试试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没钱下载了。

网友:
好了没有呀

网友:
遇到了和你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已修好 谢谢大神支持与关爱

网友:
怎么修好的 刷BOIS 还是换EC 线性3V没出吗

网友:
看下EC的待机

网友:
版主把EC待机条件说的很清楚了,挨个查呗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OIS!!!会好!

网友(2016-04-18):
刷BIOS bios坏的多

网友:
查查会不会是EC_ON电路不良导致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