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Z460修了2天,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6-03-12):
接到个联想Z460,如图
版号LA-5751P
故障为不开机,电流0.011,拆开检查,19V公共点电压13V,测量公共点没有明显短路,奇怪了,实际测量数据图

19V变13V不正常,G级电压不正常19V查G级电压实测如图
,好像PACIN不正常,偏低,经查是由LM393输出的,那就换个LM393,结果还是一样低电压了,心里想是不是后面短路拉低了,不开机最有可能的是待机芯片TPS51427了,那就换一个试试,

结果终于亮机了,哈哈,修了我2天,那个该死的Q6G级电压不正常,竟然是待机芯片引起的,晕。

这个故障很容易误导我们去修G级不正常的电压,我修了2天G级电压结果还是那样,原来是后面微短路,很奇怪,有时候要换个思维修理,一个小经验求各位加点分,谢谢。

网友A:
换的好像是充电芯片 不像待机啊

fsh

网友B:
我看了之后什么也不想说,版主你要加油

fsh

网友C:
只能说运气有点,公共点13V本身就有问题

fsh

网友:
图文并茂。很清析。学习了

网友:
不是19有问题嘛

fsh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不是很难,直接查pacin  acon

fsh

网友E:
简单问题  说得好复杂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不是很难,直接查pacin  acon

查那边什么都正常,我从PACIN那边查了2天,换什么都没有用。。。。还是用从待机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的好像是充电芯片 不像待机啊

哈哈,你查下数据手册,TPS51427,正宗的待机芯片。

网友G:
你是如何查到TPS51427导致这个问题的呢?没看你写出来啊

fsh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如何查到TPS51427导致这个问题的呢?没看你写出来啊

经查,那边基本全部量了,换了,还是那样,,,就换个思维,,查待机这边,是不是微短?由于不开机,首先就换了待机芯片的。哈哈,开始一直钻牛角尖,修那个G19V不正常,,,死都修不出。。。。各位同行要注意了,换个思维去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之后什么也不想说,版主你要加油

=     = 估计他看到了 应该很是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之后什么也不想说,版主你要加油

谢谢大师傅鞭策,我会更加努力的,争取修的更加好。

网友:
能修出来说明技术过硬啊

网友H:
确实也是 G不正常 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可喜可贺呀 不容易有时就这样走错路

网友I:
这个问题 确实 不注意就会被绕进去,,楼主调转枪头既然有收获,顶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运气有点,公共点13V本身就有问题

是的,13V是有问题大家都知道,问题是哪里引起的,这个查查就麻烦,哈哈

网友F:
是哦,是19V有问题,修了我2天,呵呵

网友J:
碰到点火回路,我都是先接个19V到B+看看是不是拉低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哦,是19V有问题,修了我2天,呵呵

没跟上你想法。。等我遇到估计就能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 确实 不注意就会被绕进去,,楼主调转枪头既然有收获,顶

是哦,呵呵,我拼命的在那边G级19V下功夫,结果弄了2天还没有弄好,才换个思想的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碰到点火回路,我都是先接个19V到B+看看是不是拉低了。

我直接拉个19V过去了,结果还是那鸟样,呵呵,气死我了。

网友K:
修的不错,思路很值得学习。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的不错,思路很值得学习。

承蒙夸奖,多谢多谢,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查,不仔细 就直接死磕在G级19v电路上了

网友:
TPS51427微短路啊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PACIN不出来和待机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能分享就是可贵的,问题虽然说起来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
有时时候理论修机跑了方向,不过也是属于后面的供电不良引起的保护,拉低了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引起的  公共点不足 还真是少见!

网友:
芯片损坏导致G级电压不正常,楼主有没有发现断线的,就换待机就OK了?

网友:
公共点电压偏低,阻值也应该偏低的,待机芯片应该先换个看下,如果看G极电压,可以去掉那管子测试下来排除G极控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查,那边基本全部量了,换了,还是那样,,,就换个思维,,查待机这边,是不是微短?由于不开机,首先 ...

哈哈,还是没搞懂用什么思路啊

网友:
看起来楼主修的简单,用2天的时间就说明,真不是那么容易的。加分

网友L:
为了查找13V电压与待机芯片的关系,我特意下载了图纸,结果下载的版本不对,没找到楼主说的待机芯片,有时间再研究他们之间的联系吧。
我想问的是,测电压之前各大电感电压打值了吗,电流0.011,3v5v你测的正常吗,每次看帖都是学习的过程,楼主辛苦了。

fsh

网友:
看图楼主思路很清晰啊!怎么修了2天?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版主好厉害。

网友M:
待机芯片产生系统供电 3  5V  是这样吗   芯片有小短

fsh

网友N:
不知楼主是如何的思路来判定是待机芯片引起的问题,你都有查了哪部分条件,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查了那些引脚条件,待机芯片查了那些条件,然后才换的待机芯片?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了查找13V电压与待机芯片的关系,我特意下载了图纸,结果下载的版本不对,没找到楼主说的待机芯片,有时 ...

公共点13V,没有3V,5V,所以走弯路使劲查那个13V,查了2天,有13V电压公共点微短打值看不出来几乎没有短路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知楼主是如何的思路来判定是待机芯片引起的问题,你都有查了哪部分条件,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查了那些引脚条 ...

查了呢,以为那边有问题,使劲的查,结果查了2天,硬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待机芯片产生系统供电 3  5V  是这样吗   芯片有小短

13V,产生不了3V,5V,使劲的查13V的电压。

网友:
待机芯片微短路引起的!

网友:
精贴就是让人学习到好多东西

网友:
够有耐心的  给个赞

网友:
图文并茂。很清析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学习了。 以后注意

网友:
又是仁宝的板子,保护电路太强大了,后面有点微短就保护起来了,上次也有一个微短的,修了一个星期才修好。

网友:
还真是想不到了

网友:
比较器很少坏的,以前也换过

网友:
楼主图文很清晰,本人小白一个,学习了  虽然不太明白, 以后经常学习吧

网友:
看到这个熟悉的点火回路,我第一次修这个修了半天才修出来

网友:
可能就待机芯片微短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过程很复杂!

网友:
这样的问题  难遇到  不过也是奇葩;了   好好学习罗 下次 多点思维才行

网友:
修出来了也不错呀

网友O:
维修走弯路也常见,决不放弃是态度。
换到待机芯片后,终于解决问题。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维修走弯路也常见,决不放弃是态度。
换到待机芯片后,终于解决问题。

呵呵,谢谢支持,永不放弃,我们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
修这种只要技巧到位,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
确实不好修呀

网友:
你那不开机的时候 3 、5V正常吗,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经常强拉可能会烧坏东西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秀板子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一般维修的时候会忽略这个细节的,怎么会想到待机芯片导致19V不过呢!

网友:
修的不错,理论还的继续学习,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P:
19v都出来,明显后级拉低,假如保护电路有问题,Q27  PQ6   D级不会是19v。过了管子就拉低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P:
19v都出来,明显后级拉低,假如保护电路有问题,Q27  PQ6   D级不会是19v。过了管子就拉低

一样有问题,短路保护输出,就有19V,下次你遇到就知道。

网友:
哦· 其实也很不容易了··

网友:
有些机器不能 给它 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点火回路有时比较难搞,SONY的机有多很这种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了!现在的货少!修好一个可以挣钱!这种的没修道这种芯片手里就被着吗?我们这边查好问题!发货也得两三天的样子!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运气吧,主供电电压低,待机芯片引起的,很少。

网友:
像这样的板子应该不难修

网友:
LZ真是仔细   待机芯片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表示没见过

网友:
我看了之后什么也不想说,版主你要加油

网友:
表示LZ 666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能换的都换了  最后才弄的待机哦

网友:
楼主还是么理解点火回路,哟理解这个就不用搞这么久了

网友:
but this sees like voltage drop

网友:
用2天的时间就说明,修机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19v
通往很多芯片供电啊 为什么一开始都整待机芯片 不整其他呢

网友:
有时要换位思考。。

网友:
那个PACIN到待机芯片?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还没有遇到过,,,记住了

网友:
LZ 技术过硬  没见过

网友:
呵呵,你这是高手还是呢,还是你解释的不清楚,走了那么多回头路。

网友:
技术很牛啊,要是我早换板。膜拜大神

网友:
这个运气。。还真不错 。。加油吧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维修这行业真是犹如女人的心,让人琢磨不透啊!

网友:
既然这里阻值偏低 其他芯片坏很正常 不要纠结G级 这种故障是容易绕进去

网友:
按仁宝的点火回路方法来修应该比较什么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问题  说得好复杂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不太难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通常都会想 充电芯片 控制 隔离MOS管  拉低电压

网友:
楼主 运气太好了

网友:
这个待机的芯片13V了,会引起隔离保护?

网友Q:
版主好,,,,你的技术好牛逼 让小白学了好多。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版主好,,,,你的技术好牛逼 让小白学了好多。

刚哥,你取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查下数据手册,TPS51427,正宗的待机芯片。

这类故障楼主以后测完主板无短路直接把前级管子G极拉到地,看看那里烫或者冒烟就简单了,很好修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H:
确实也是 G不正常 很容易走弯路

这位童鞋记住,前级G极不正常有2个方向,第一是它的来源问题,第二是后极有问题才会不正常,也叫保护!简单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钱到手了就行

fsh

网友:
兄弟,呵呵,记得当年你自己制作的温度土炮,我还有印象,前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位童鞋记住,前级G极不正常有2个方向,第一是它的来源问题,第二是后极有问题才会不正常,也叫保护!简 ...

这个知道  修过很多后级 不正常拉低的  但是他这个弯路弯了两天

网友:
可喜可贺呀

网友S:
这种情况烧机大法应该可以用上场的...

fsh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情况烧机大法应该可以用上场的...

烧了,没有反应,我直接连接,电流还是那么多。

网友:
楼主可以断开待机芯片的上管隔离点,再加电公共点是否正常啊。。。不过这个故障没遇到过,下次遇到类似故障,向楼主学习。。

fsh

网友:
TPS51427 是待机芯片,但待机芯片不在保隔范围啊

f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