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笔记本不能开机一例

楼主(2016-03-12):
联想Y470笔记本不能开机一例
故障现象;联想Y470笔记本插上适配器,开机无任何反应。
故障分析:引起不能开机的原因很多,电源、EC、桥……都能引起不开机。
故障检修:拆卸电池,接入维修电源,发现待机电流达5A多,很显然待机电路有短路。这种情况,在实际维修中采用烧板法比较快速找到故障点。
        拆卸笔记本(此过程比较复杂,不再叙述),取出主板,将维修电源调至最小,电流最大档,接入笔记本,观察到电流为0.5A多,慢慢调高维修电源,当电流表升至2A左右,用手触摸电源部分Mos管、电容、芯片……元件,发现编号为:PQ302的场效应管(8脚MOS管)烫手,断开电源,拆下测量果然短路。先不要急着更换,再通过对地打阻值,发现脚PQ302MOS管123对地阻值400多,5678脚对地阻值为0,说明电路还存在短路。
        如图,再断开PJ301结果发现PQ302MOS管5678脚短路仍然存在,但排除PC303—PC306短路,再一次采用前面的烧机法,不过这次不能直接连接电源,从VIN+极,接一导线直接连接到PQ302MOS管5678脚,仍然电流调到2A,触摸电路板元件,当手触摸到Q68这块时明显感到有热度,但不知哪个元件发出来的。因为元件太密,那只好借助点位图来看了。

从点位看,Q68、C524、R313排在一块,再回到电路图,只有C524是接电源B+的滤波电路,拆下测量,已短路。

        更换PQ302(由于没有原型号,用AO4407代),C524,连接好PJ301后,打阻值正常400多,说明故障排除,试机一切正常。OK!

网友:
这种短路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PQ302MOS管5678脚短路也可以拆下本身测量对应焊盘对地阻值情况判断前后级故障。

网友:
这种短路故障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大短应该不难修吧

网友:
我等菜鸟一看就懂啦。

网友:
烧鸡法用得好,但是你不先排除其它供电的上管短路,烧的话有可能直接烧坏桥 CPU 显卡等!

网友:
不错 。烧鸡大发果然好使。。

网友:
短路的基本来说是好修 只要不烧坏PC板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 短路修着顺手

网友:
烧鸡是好用 我有一次烧掉南桥 以后不敢贸然烧鸡了

网友:
实录清晰~~很实用

网友:
我就喜欢修短路

网友:
修的一切很顺利啊

网友:
简单点就是  滤波电容引起公共点大短,保护隔离 P管 直通烧坏

网友:
短路的基本好搞,信号的很烦

网友:
电流5A   那就不是待机部分短路了  直接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还是烧鸡好用啊

网友:
烧鸡真烧得好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大短应该还是好找问题的!

网友:
全程都用烧机法呀

网友:
烧鸡容易让元器件老化,一般都是先把可疑的部分排除了,之后还是没出来真凶再烧鸡也不迟啊

网友:
烧鸡大法 高高高

网友:
大短还是好修

网友:
各位发表的高见记住了,发文的是菜鸟级别的,还要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
短路一般用烧鸡大法 要么很简单 要么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