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硒鼓

楼主(2016-03-12):
打印机硒鼓

  打印机硒鼓,也称为感光鼓。基本结构一般由铝制成的基本基材,以及基材上涂上的感光材料所组成。硒鼓型号就是指该款打印机可以使用的硒鼓的型号,一般情况下,OfficeMate办公伙伴都会使用厂商推荐的与打印机相匹配的硒鼓型号,不同的型号除非二次填充利用,否则也无法使用。

  打印机硒鼓基本结构一般由铝制成的基本基材,以及基材上涂上的感光材料所组成。根据感光材料的不同,基本可分为三种:OPC鼓(有机光导材料)、硒鼓(Se硒)和陶瓷鼓(a-si陶瓷)。

  从寿命上来看,OPC鼓的寿命较短,一般只有3000页左右,当然价格也最为便宜。Se鼓寿命是9000页左右,a-si鼓寿命更是可以达到90000页,价格自然也是依次类推的攀升。从组成而言,一般OPC鼓只有三层。第一层是铝管,第二层是绝缘层,第三层是感光层。而硒鼓(Se硒)和陶瓷鼓(a-si陶瓷)的表面是由四~五层物质合成的。

  以激光打印机为例,来简单介绍下打印机硒鼓的分类、怎么更换硒鼓以及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激光打印机硒鼓按组合方式可分为两类:

一体式硒鼓:

  感光鼓、显影辊以及墨粉盒为一体硒鼓。一体化硒鼓在设计上主要是把碳粉暗盒及感光鼓等装在同一装置上,当碳粉被用尽或感光鼓被损坏时整个硒鼓就得报废。用这类硒鼓的机型主要是HP(惠普)及Canon(佳能)机型。

分离式硒鼓:

  分体式硒鼓,指硒鼓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一部分为感光鼓,另一部分为磁鼓和墨粉盒。用户用完墨粉后,只需要更换磁鼓和墨 粉盒,而不用更换感光鼓。碳粉和感光鼓等各置在不同的装置上,而感光鼓一般的寿命都很长,一般能打印达到二万张的寿命。只需换上被耗掉的碳粉就行了,用这种硒鼓的主要是松下(Panasonic)、爱普生(Epson)等。

  也有些硒鼓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感光鼓、磁鼓、墨粉盒。用户用完墨粉后,只需更换墨粉盒。

  激光打印机如何更换硒鼓?以惠普1020打印机为例:

  打开HP1020打印机的盖子。

  打开后可以看打印内的结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硒鼓睡在那里面。

  硒鼓上面有一个可以手提的位置,拿出来硒鼓。

  拿出硒鼓以后看到的就是HP1020的内脏了。如果里面有碳粉可以使用柔和的纸或布擦干净。

  拿新的硒鼓,左右摇动,把硒鼓里的的碳粉摇匀,然拿把封条拉出来。如图所示:

  取下硒鼓的保护盖板。如图所示:

  标签朝内,把硒鼓放入打印机内。如图所示:

  硒鼓放入打印机后,要压一下,这样可以确认硒鼓上的芯片和打印机上的芯片接触位完全接触好。

  盖上打印机的盖子,并确认盖子已盖好。

注意事项:

  1、避免硒鼓长时间暴露在强光下。硒鼓在未使用时不要撕开胶袋,不要随便打开硒鼓上的感光鼓挡光板,如连续暴露在强光中的时间超过十分钟,感光鼓会报废。

  2、手动转动鼓芯时要注意方向,如旋转方向不对,会损坏零件造成打印时漏粉或打印污迹。

  3、 选择打印纸张时不要使用折皱、切口不齐或过厚、过硬、粗糙等的纸质,会影响打印质量及磨损感光鼓。

  4、 硒鼓上打印机前先要水平摇晃几次,使碳粉疏松并分布均匀,然后再将密封条拉出,否则可能出现打印不均匀。

  以上内容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打印机硒鼓的更换及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了,相信看了本文分享,你对打印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新手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办公设备入门教程!

网友:
HP 1020可以说是最经典的A4打印机了。

网友:
这种硒鼓能再次加墨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