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系统维修——直观检查法

楼主(2016-03-12):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直观检查法

  对于车友朋友们来说,如果汽车空调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了,特别是炎炎的夏日,是不是让人很恼火,如何能简单快捷的解决汽车空调系统的故障呢?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汽车空调系统维修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直观检查法,让您快速找到问题的根源。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 图1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直观检查法

  直观检查法维修空调就是不借助借助仪器和仪表,仅凭眼(看)、耳(听)、鼻(闻)、手(拨、扭和摸)以及应用必要的工具对空调系统进行外表检查,从而发现损坏部位或故障原因。这种检查方法十分简捷,对检修汽车空调系统故障十分有效。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操作方法/步骤:

  一、眼看

  当汽车空调系统不能正常运作时,首先观察空调上各种开关、按键、旋钮、熔断器等是否处于正确位置或有无松动(指熔断器等)。

  1、观看汽车空调系统的冷凝器表面是否清洁

  冷凝器表面如附有泥土或杂物,会影响制冷效果。如过脏,应及时用水将其清洗干净。清洗冷凝器时,要仔细小心,不要将其翅片碰变形。否则会影响风冷效果,进而导致流经膨胀阀的制冷剂温度上升而使制冷系统的制冷效果变差。

  直观检查膨胀阀毛细管的状况。正常时毛细管应被牢固地夹紧并用绝缘布或粘贴特包捆在蒸发器的出口处,有的毛细管就准确地插在制冷管路的插孔中,并用感温油包覆着。如发现有异常,应及时将其恢复原状。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 图2

  2、观看汽车空调系统的连接部件是否有油渍

  对汽车空调系统的所有连接部位进行察看,看是否有油渍。凡有油油之处,说明此处有制冷剂泄漏现象。为了确诊,可进一步采用电子检漏仪或其他检漏方法来确认。

  当确认有制冷剂泄漏后,可先将此连接处的螺母拧紧,或者重做管路喇叭口并加装密封圈,以防止慢性泄漏而导致系统内的制冷剂量逐渐减少。

  从大量的检修实例来看,除了管路连接处易产生泄漏外,压缩机轴封、前后盖板的密封垫、检修阀等部位产生泄漏的几率较高,故这些部位也是直观检查的重点。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 图3

  3、观看汽车空调系统的各软管的状况

  汽车空调系统使用大量的橡胶管,不仅便于布置安装空调管路,而且可以适当减轻空调管路振动。但由于行车颠簸,高压管路高压、高温,低压管路低温等因素,导致软管出现老化、鼓泡、龟裂、磨损渗漏等现象。

  因此,一旦发现橡胶管破损要及时更换,当橡胶管与发动机相碰时,也要及时将其隔开,并采用一定的措施将其固定好。当橡胶管要从金属板穿过时,一定要加装防护套,并且要将防护套固定牢,以防金属割破胶管。

  4、观看汽车空调系统的视液镜内制冷剂状况

  观察视液镜可检查制冷剂的湿度:

  蓝色——正常状态。

  红色——湿度呈饱和状态。如呈红色,则应缓慢地排尽系统中的制冷剂,更换干燥罐,然后再加注制冷剂。

  观察视液镜内制冷剂的流动状况图所示,可以确认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量是否足够,以此来确认系统是否有泄漏现象。

  准备工作:擦干净视液镜,启动发动机,并将其转速稳定在1500r/min左右,A/C开关ON后1min,鼓风机置于最高风速挡,空调设置在最大制冷位置,使汽车空调系统工作约5min左右恢复轿车怠速运转。

汽车空调系统维修 图4

网友:

  一、眼看

  汽车空调系统视液镜中制冷剂的状况通常有以下几种,具体分析如下:

  (a)清晰透明无气泡,也看不到液体的流动。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有以下方面原因:

  1.制冷剂量过多。

  此时如用两手分别触摸压缩机进、排气管口,就发觉两者温差十分明显,且高压侧有烫手感,低压侧则有冰霜,出风口的温度会比正常时高约3℃~5℃。把空调置于最大风速、最大制冷并突然加大油门或加大冷凝器的冷却效果(利用风冷、水冷)或停止空调运行,等待约45S之后,观察视液镜内仍然清晰无气泡流过,说明汽车空调系统内制冷剂量过多(如用压力表测系统压力会超过正常值)。对此,应及时将多余的制冷剂量放掉,以免管道破裂,制冷性能降低,能耗上升等故障。

  2.制冷剂适量。

  此时与汽车空调系统制冷剂量过多时相比较,高压侧不烫手,出风口温度较低。如果把空调置于最大风速、最大制冷并突然加大油门或加大冷凝器的冷却效果(利用风冷、水冷)或停止空调运行,等待约45S之后,观察视液镜内然清晰有少许气泡产生,当用压力表测系统压力时,压力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制冷剂全泄漏。

  当汽车空调系统内的制冷剂全部泄漏完后,若用手触摸压缩机的进、排气管道时,会发现无温度差异,空调出风口不冷。对此应立即关闭发动机,以免烧毁压缩机。对于制冷剂全部泄漏故障,应查找原因并排除故障。

  (b)偶有气泡。

  视镜内偶尔或者缓慢有少量气泡流过的原因有:汽车空调系统中的制冷剂量稍有不足或制冷系统的干燥剂已经饱和,也可能是制冷系统内混入水分。进一步可通过观察膨胀阀有无结霜来区分是哪一种原因引起的。

  1.若膨胀阀没有结霜。此现象说明制冷剂量不足。若检查汽车空调系统有渗漏应处理之;若确认是自然耗损则添加适量的制冷剂。

  2.若膨胀阀有结霜现象。此时,在视镜中有时还能见到变颜色的干燥剂,说明是制冷系统中的制冷剂中含有水分,应立即更换干燥瓶,确认无问题后,才可投入使用。

  (c)有大量的气泡或泡沫。

  这种状况说明汽车空调系统内制冷剂量严重不足,且系统内渗入了大量的空气和水分。对此,应对制冷系统进行检漏处理,确认无误后重新抽真空,按规定加注润滑油和足量的制冷剂。

  (d)条纹状油渍或黑油状泡沫。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原因:

  1.冷冻润滑油过多。

  此时,如检查压缩机进、排管道有明显的温差,且将压缩机停止运行、空调其余部分运行时,视液镜内油渍干净,则说明是系统制冷剂量略少、但冷冻润滑油过多。对此,应从系统中释放掉一些冷冻润滑油,再添加适量的制冷剂。

  2.冷冻润滑油变质。

  这种原因的典型特征是,压缩机进、排管道有明显的温差,当压缩机停止运行、空调其余部分运行时,视液镜玻璃上留下的油渍呈黑色或有其他杂物,说明系统内的冷冻润滑油变质或受污染。对于这类故障,应对制冷系统进行彻底的清洗后,重新换新的冷冻润滑油和制冷剂。

  注明:

  白浊:压缩机润滑油和制冷剂在分离状态下呈淡淡的乳白色。

  有气泡且白浊:气体的制冷剂和已分离的压缩机油混合一起的状态下呈淡淡的乳白色并含有气泡。

  上列项目是由观察窗目视的标准。由于外气条件等的影响而造成由观察窗不易判断的场合也有,所以请同时确认高压侧的压力变化(过充填的话,会急剧上升)。

  5、观看低压回路的结霜情况

  查看制冷系统的低压回路结霜情况,表面结霜为正常,否则为不正常。

  6、观看电磁线圈的状况

  查看压缩机电磁线圈能否将压缩机转轴吸合并转动,无异常声响为正常。

  7、观看蒸发器渗水情况

  观察蒸发器渗水是在空调运转8min左右时进行,有水从蒸发器接水盘淌出为正常。

网友:

  二、耳听

  用耳朵聆听运转中的汽车空调系统有无异常声音。压缩机正常运转时,会传出轻脆而均匀的阀片跳动声。如果有噪声,则可能是电磁线圈老化,吸力不足,通电后由于打滑而产生噪声,也可能是离合器片磨损造成间隙过大使离合器打滑,对此可用调整离合器的间隙来防止打滑。

  当听到机体内有较严重事故磨擦声时,可断定这种情况多是由于压缩机润滑油不足或断油而引起的。

  听压缩机是否有液击声。如果有液击声或有奔油敲缸现象,可能是制冷剂过多或膨胀阀开度过大,应释放制冷剂或调整膨胀阀。除此之外,可能是压缩机内部损坏。

  空调还有皮带、风扇、鼓风机等异响,在维修中应仔细查听并加以处理。

  三、手摸(拨、扭、拉)

  高压管路比较热,如果某处特别热或进出口有明显温差,说明此处有堵塞现象。用手感觉压缩机的进气管和排气管,应该有明显的温度差,前者发凉,后者发烫。用手感觉冷凝器进入管和排出管的温度,冷凝器入口的温度约70℃,出口管的温度为50℃左右。冷凝器上部温度比下部温度要高。

  由于低压管路比较凉,高压管路比较热,因此检查时若高压管路、低压管路没有明显温差,说明制冷系统不工作或系统泄漏,制冷剂严重不足。

  手轻拨、轻拉各种电器连线、传动皮带盘,判断其接触是否牢固良好。

  手扭汽车空调系统制冷软管的连接处应牢固。

  用手摸的方法判断空调制冷系统故障的原因有效而简单,只要不断积累手感的实践经验,凭手感也可以很快发现故障部位或元件(零件)。

网友:
你是修家电的把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人家修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