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6-03-12):
单独用集成显卡或独显都没有问题只要两个同时用就掉电,显卡供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咋回事

网友:
要用示波器看电压输出情况,抓那个先掉电.掉电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要用示波器看看哪组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示波器看看哪组没输出

谢谢,只是生意惨淡没有购买这个设备

网友B:
掉电的故障  不借助示波器  比较难修的   有量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一个

网友C:
波是必须抓的,用到时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是必须抓的,用到时很重要

谢谢,等挣钱了就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故障  不借助示波器  比较难修的   有量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一个

谢谢,正在考虑,等有钱了就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