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nspiron14-3442

楼主(2016-03-12):
戴尔戴尔笔记本型号:lnspiron14-3442    开机电流0.82安跳变,无显示,喇叭一直响4声,拔换键盘无果,谁见过呀?

网友:
四声报警一般是内存方面的故障,重点查下内存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就查内存槽的工作条件   前提是先换个内存看下

网友:
BIOS 和内存 ,,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