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V1 S51212

楼主(2016-03-12):
宏基Q5WV1无待机 EM=芯片更换后有3 5V  插电0.2的 摸着S51212很烫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什么作用,分数不够买不了图纸  请大神指点

网友:
短路了呗 先把这个芯片给换了 还有这个是TPS51212,找个同样型号换了就好,或者找TPS51218也可以代换

网友:
路过长长见识,谢谢我也没电路图不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发烫   要么是芯片本身坏了   要么是芯片控制输出的电压有短路  先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这是内存电源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