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40进系统奇慢??求助

楼主(2016-03-12):
型号:LENOVO THINKPAD E440
版号:AILE1  NM-A151 REV 1.0  2013-08-07
故障:能正常亮机,就是进系统在WIN7 4色滚动,大概5,6分钟,没死机,图标一直动,最后能正常进系统,使用正常。键盘鼠标,光驱,内存,硬盘,系统(重新装系统也是,第2次重启后就卡那了,也能过去就是很慢)连接主板的小板也拆掉了,故障依旧  。CPU,4代I5手上没有,关机,关到最后显示还有电流,风扇在转。关不死。希望有高手能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我试试,和BIOS有关吗?

网友:
刷BIOS,  拆网卡基本会解决你这问题

网友:
12注册的人  这都不知道吗

网友:
BIOS 有问题,需要改原来BIOS

网友:
系统问题吧,上次弄了台E530C,也是进也慢,出也慢,同事弄半天,最后是显卡驱动.

网友:
又是奇葩的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需要合成才行。

网友:
这个是 BIOS中的ME出问题了 。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修之前什么问题。。 修了什么 。。

网友:
BIOS刷了,不管用,网卡小板在右上角,我拆下来了,也不管用呀

网友:
刷了BIOS比原来高机慢了些,但进系统还是那样,希望各位同仁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遇到过CPU坏和内存坏的引起的!

网友:
建议你买一般BIOS试试!下载的不怎么管用

网友: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帖子说是时钟问题

网友:
改BOIS .才能行 的。。。

网友:
先换个硬盘测试一下。。。正常的话就检查下原来的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X宝上掏一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刷bios啊,

网友:
感觉就是bios问题,花2个小钱让高手给一个bios就o,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BIOS的问题哟!

网友:
BIOS和CPU,我遇到过因为CPU坏引起这样故障的

网友:
刷BIOS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我在X宝上买的。还特么有密码。。还要收费。真恶心~

网友:
先将独显禁用看看,还是依旧就刷BIOS吧

网友:
这个刷下bios很有必要的  试试吧

网友:
先从BIOS开始,这机子要用合成的BIOS,不然会各种问题。其次外设,网卡不插线就好,声卡去了,内存硬盘用自己的,没U能问借就借个回来。不然就是要看主板了,电路上没问题就是桥了

网友:
修好了,请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需要一分,打个酱油

网友:
这个还是先查一下硬盘,再刷bios

网友(2016-04-15):
搞了几天没修好,客户不原担风险,拿走了,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