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新问题,

楼主(2016-03-12):
客户拿来机器说硬盘坏了,  果然开机卡LOGO  去掉硬盘好了, 换一块新硬盘  装WIN7系统 一切正常,然后客户拿走了,  说第二天开机非常慢,然后开始在我这里测试,     机器放一段时间 第一次开机 到windows页面非常慢 大概4-5分钟。才能进系统,  进去以后 就正常了,  然后关机  再开 也没事,  就是  放几个小时  或第二天开机  就慢 , 这是什么问题, 换了两块硬盘  了, 还换的固态盘 也是这样,  我感觉是主板的事  谁遇到过,给咱提提意见,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    或者进BIOS更改一下 硬盘工作模式

网友:
拆开看看主板进液没有?如果没有就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    或者进BIOS更改一下 硬盘工作模式

刷南桥BIOS开机不慢了,  又出现其它问题了,  放一段时间  开机  灰屏过一会蓝屏,在重启 就好了,    在刷EC BIOS 试试  还是  干显卡? 排除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南桥BIOS开机不慢了,  又出现其它问题了,  放一段时间  开机  灰屏过一会蓝屏,在重启 就好了,     ...

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B:
0X00000119  像是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典型的单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0000119  像是 显卡有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显卡问题了    是不是只有一个独显  没有集显的

网友:
联想这款AMD  通病就是 北桥问题

网友:
我修好几台   AMD 北桥通病   温度控制好   别薄锡珠了

网友:
还是刷个BOIS看看,不行加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