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板号715G4567-M0C-000-004C屏号M215H3-LA1)

楼主(2016-03-12):
前两天接收一台联想显示器,客户拿来说触摸不灵,叫他先放这里修好后在通知,拆机测量各供电正常,在按时可以放了一个 多小时(时不时的去按下)都没问题,就叫客户拿走了,第二天客户说又不行了,那只能又放下在测了,当天有事就接上电没去管它到下午去按不行了,灯有亮没声音也没反映。拆机刷BLOS在论谈下了四个都不行,还是刷回原来的吧,在焊BLOS时看到旁边有个C401换了,还换了个16V,100uf电容,可以了附上BLOS

b l2262wa.rar

网友:
路过长长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换了之后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换了电容就好,大家记住了。好事直说一次。

网友B:
来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张图片就更好了。

装起来了,分没了才想起发贴,各位看官加点分噻在了此谢

网友C:
换电容一般都会好的,有些换了电容用一段时间后电容回再坏,这和温度有关。还有些换了电容也没好,一边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一般都会好的,有些换了电容用一段时间后电容回再坏,这和温度有关。还有些换了电容也没好,一边是高 ...

他这种用久了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发热啊

网友:
什么电容 是C401? 16V 100 的电容是那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之后好了吗

用了几天又不行了,最好换的开关板,现在是确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