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闪屏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12):
电脑闪屏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电脑闪屏一般指电脑显示器上的显示问题,电脑在运行过程中,屏幕画面出现闪烁或不规则闪动,有时会出现横条线和竖条线。如今很多朋友反映,自己的电脑出现了显示器闪屏的现象,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令许多朋友们烦恼不已。那么,电脑显示器闪屏现象要怎么办呢?今天就和大家说说电脑显示器出现闪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原因一、显示刷新率设置不正确

  如果是刷新率设置过低,会导致屏幕抖动,检查方法是用鼠标右键单击系统桌面的空白区域,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单击"屏幕分辨率"命令,进入到显示器的属性设置窗口。单击该窗口中的"设置"标签,在其后点出的对应深度win7系统标签页面中单击"高级"按钮,打开显示器的高级属性设置界面,再单击其中的"监视器"标签,从中可以看到显示器的刷新频率设置为"60" ,这正是造成显示器屏幕不断抖动的原因。

原因二、磁场干扰造成显示器抖动

  显示器很容易受到强电场或强磁场的干扰,如果使用上面介绍的方法仍然不能解决抖动问题,那么就应该怀疑屏幕抖动是由显示器附近的磁场或电场引起的。为了将显示器周围的一切干扰排除干净,可将计算机搬到一张四周都空荡荡的桌子上,然后进行开机测试,如果屏幕抖动的现象消失,那么说明你电脑原来的地方有强电场或强磁场干扰,请将可疑的东西(如音箱的低音炮、磁化杯子等)从电脑附近拿手。然后把显示器关掉再重开几次,以达到消磁的目的(现在的显示器在打开时均具有自动消磁功能)。

原因三、显示卡接触不良

  打开机箱,将显示卡从插槽中拔出来,然后用手将显示卡金手指处的灰尘抹干净,最好找来柔软的细毛刷,轻轻将显卡表面的灰尘全部清除干净,然后再用干净的橡皮在金手指表面擦拭了几下,以清除金手指表面的氧化层,最后将将显示卡重新紧密地插入到主板插槽中,用螺钉将它固定在机箱外壳上。再开机进行测试,一般故障能够解决。

原因四、显示器老化

  有时由于使用的显示器年岁已高,也会出现动现象。为了检验显示器内部的电子元件是否老化,可将故障的显示器连接到别人的计算机上进行测试,如果故障仍然消失,说明显示器已坏,需要修理。

原因五、劣质电源或电源设备已经老化

  许多杂牌电脑电源所使用的元件做工、用料均很差,易造成ghost xp系统电脑的电路不畅或供电能力跟不上,当系统繁忙时,显示器尤其会出现屏幕抖动的现象。电脑的电源设备开始老化时,也容易造成相同的问题。此时可更换电源进行测试。

原因六、病毒作怪

  有些计算机病毒会扰乱屏幕显示,比如:字符倒置、屏幕抖动、图形翻转显示等。网上随处可见的屏幕抖动脚本。

  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电脑闪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了。希望本文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很袄的```````

请不要灌水

网友:
闪屏还可以这样修?
看到闪屏要么换 要么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