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改集显灰屏 请大神放出必杀技吧!!!

楼主(2016-03-12):
按论坛里的改完后灰屏 是大神留了一手还是真是BIOS的事啊 也求大家给个能用的BIOS吧!!!
改集显

网友:
找下论坛里的相关案例 里面应该附带BIOS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再看看加的0欧排有没漏装,洗下板用表打下0欧排阻有没虚焊和开路的,不行的话看下“关于如何解决DELL N5010改集显灰屏和开机LOGE后灰屏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BIOS没动过的不用刷的,

网友:
我的也没改成功,麻烦,算了还是换板吧,没耐心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