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这种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打开,请教下

楼主(2016-03-12):
用什么软件打开。一般自己用TSICT     PCB REPAIR TOOL多点这好像还是不同的二个。

网友A:
这个不就是TSICT吗?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TSICT吗?我觉得

谢谢,打开了,原来只要选文件夹不用选具体文件。
我怎么说无文件可选呢。

网友:
那就是点位图文件有问题,,,文件被破坏了!!

网友:
这种就是用TSICT软件打开的

网友:
现在点位图有很多 看看你用那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