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3J REV 2.1 求BIOS

楼主(2016-03-12):
在论坛下了N个都不行。这个机器问题是待机芯片温度高。无3V 5V 取掉BIOS 芯片正常3V 5v也正常了。估计应该是BIOS坏了。在论坛找了待用的都不行。很多都是2.0和2.3的。没有2.1的。
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温度高 那是有短路 你刷BIOS干吗 换个BIOS芯片再把原BIOS刷回去

网友:
电脑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装反了

网友:
应该是BIOS 芯片焊反了吧。只有这样才会温度高!

网友:
p bios太难找了,我也一样

网友:
待机芯片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