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捡到个2个死鱼技嘉g41

楼主(2016-03-12):
一个上电跑一个代码 查总线电压不对换了个上拉排阻正常,
一块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 usb接口不能认U盘 如果开机前接上usb键盘和鼠标进系统鼠标键盘还都能工作
要是接上u盘键盘和鼠标都不动了 以为死机后用ps2的键盘鼠标发现还在工作测usb对地完全正常 后查图发现usb座旁边的usb-oc电压不正常分压电阻下面的对地阻只有100多了拆了换了电压3.3后 故障排除。以前只知道华硕的是15秒关机现在知道技嘉的不会关机只会usb工作不正常。

网友:
技嘉的 好像不提示,,,有些是直接断电!!

网友:
呵呵华硕的15秒比较经典

网友:
修到过一块技嘉H61 后面USB全部不能用的 也是USB OC#为低 把线路切断 直接飞到3.3V解决的

网友A:
技嘉主板970的
开机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通病在开机真旁边的小6脚
直接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970的
开机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通病在开机真旁边的小6脚

usb供电也会导致不定时重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也会导致不定时重启吗?

USB的没碰到
我修的970A的技嘉主板不定时掉电
是直接拆掉开机针第4脚下面的小6脚
已经修了4台这样机子属于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的没碰到
我修的970A的技嘉主板不定时掉电
是直接拆掉开机针第4脚下面的小6脚

那技加h61不定时重启,有没有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技加h61不定时重启,有没有通病?

几点零的版本?
H61碰到BIOS坏的
经常重启 还有内存供电
8脚芯片FB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点零的版本?
H61碰到BIOS坏的
经常重启 还有内存供电

3.0的,有高招吗?

网友:
大板还是小板?
小板不断重启先看下电池
或者桥
我有一个是直接做桥好的

网友:
文字说明,图图更直接

网友:
我顶 楼主技术够硬

网友:
没的图片呀,不给加分

网友:
感觉usb-oc电压有点虚设!没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
华硕  技嘉都各自有自己的设计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970的
开机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通病在开机真旁边的小6脚

那是两片 G41的,那里又来970的了?

网友:
经验分享,谢谢,要是有图或者更详细,就好了,,呵呵

网友:
修这种故障还是经验

网友:
顶 楼主技术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