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12):
接到一台宏碁E1-471,故障触发掉电,求思路。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    供电出全了吗  复位有了吗

网友:
电流跑到0.3左右掉电,用示波器查,cpu供电无跳动,cpu供电芯片换过无果。

网友:
可以详细点吗,学徒级别。这是师傅的号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没有好

网友:
我这台现在的故障是有时候可以触发但是掉电(升到0.3左右掉)有时候不可以触发。待机为0.001左右和0.05左右不能触发,待机为0.008左右和0.08左右可以触发。不能触发的时候刮一下cpu供电芯片的1P-12P就可以触发,不知为何。可以触发的时候用示波器查各大供电发现cpu电感无跳动迹象,暂且判断cpu供电故障,查cpu供电芯片EN为3.3V,似乎是总线供电,不太会查供电,触发的时候cpu供电芯片3V5V都有。先定了个cpu供电芯片和待机芯片回来试试看。,求大神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