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15年的,开机断电

楼主(2016-03-12):
主要是进系统断电,不进系统没事,电池不能放电,显示充电百分之百 测电池接口无输出电压,有充电电压,能开机 只要输密码10秒内准时断电,和电池有关没,并且风扇开机是也不会转

网友:
那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主供电是过充电电路的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
先把充放电修好

网友:
这些故障  有可能是一个地方引起的  把一个故障修好  其它的就都好了  建议从电池不能放电修起

网友:
一个一个的修吧,慢慢就会好了

网友:
15年的A1502刚开机时风扇不转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