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触发不加电开不了机故障

楼主(2016-03-12):
品牌:技嘉
型号:GA-G31M-ES2C
故障:触发开机针脚无反应,不能加电开机,表现为ATX电源不能启动。
今天接了一台台式机电脑,按下开关机无反应不能加电,换一个ATX电源上去试试,结果一样,确定故障在主板上,开始拆机,上图:

对地打阻值全板无短路,加ATX电源上电测量,测量ATX电源绿色线4.5V正常,测量ATX电源紫色线5.12V正常,测量开机针脚上的电压5.12V正常,如图下:

再检查检查CMOS电路,将主板上的电池取下,测量主板上的跳线帽上的电压3.21V正常,如图下:

接下来测量南桥外的实时晶振电压,测量第一脚电压在0.350.36这间跳变,如图下:

测量晶振的第二脚电压0.36V,两脚电压基本上一样,感觉晶振没有起振。如图下:

为了确认晶振是否起振,开启我心爱的示波器测测,经测量晶振两脚都没有波形,晶振没有起振不正常,测量如图下:

先换一个晶振看看,烙铁上来…….不一会儿晶振换好了,再用示波器测量晶振两脚,测量结果如下图:

嘻嘻!晶振两脚都有波形了,此时短接开机针脚,嘻嘻!风扇开如转动了,能加电了,故障检测卡开始跑码了,如图下:

马上装好机,上电源测试,电脑一切正常了。

总结故障:此主板是因为南桥外的实时晶振坏了,南桥内的实时时钟电路没有收到32.768kHz晶振的基准时钟频率信号,不能正常工作,故不能加电开机。

 会员14686792元2022-11-23 13:49

网友A:
最好谐振电容也换了。有时候一加热就好。。凉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谐振电容也换了。有时候一加热就好。。凉了就不行

嗯嗯!谢谢!

网友:
换晶振好的   遇到过摸晶振好的

网友B:
晶振没有压差,不过有示波器可以明显的看到故障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谐振电容也换了。有时候一加热就好。。凉了就不行

是的,最好换下谐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没有压差,不过有示波器可以明显的看到故障

这里晶振两端引脚产生的信号波形变化规律推测就是本身工作频率值大小。

网友D:
楼主捡到一个便宜啊!!这个比H61 CPU没供电之类的好修多了!

网友:
厉害 ,都是大神啊

网友:
嗯有示波器就是好,我们学的时候说是晶振两脚有压差就基本正常,没有示波器

网友:
漂亮,只有高手们的经验和无私分享,我(低手)才能走的更远

网友:
虽然是换晶振简单维修,但是LZ按照上电时序来一一排查的习惯值得我们学习,少走弯路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 只能用万用表检测   悲

网友:
如果经常碰到这样的机器,就好了

网友:
示波器真安逸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最容易测了 其实最好还是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吧 试过没换过几天又没晶振的 还是换了稳定点

网友F:
如果晶振没坏,LZ你下一步该如何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晶振两端引脚产生的信号波形变化规律推测就是本身工作频率值大小。

金正压差太小也起不了振
修个笔记本晶振太小压差太小开不起
直接换个 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晶振没坏,LZ你下一步该如何继续?

可以查下RSMRST信号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到一个便宜啊!!这个比H61 CPU没供电之类的好修多了!

嗯嗯!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最容易测了 其实最好还是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吧 试过没换过几天又没晶振的 还是换了稳定点

细节决定成败,嗯嗯,维修还是要做边一点。赞成你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晶振没坏,LZ你下一步该如何继续?

嗯嗯!那就要检查I/O这边了。

网友:
谢谢大家加分和支持

网友:
晶振很少坏的。遇到的是晶振的谐振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捡到死耗子了!!

网友:
测晶振电压不准确的,还是得用示波器,直观明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探测到波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下RSMRST信号工作电压。

是不是只要测到了RSMRST,代表前面的条件都正常?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故障 写的很好

网友:
楼主理论实践结合的不错!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不过楼主还是按部就班的查出来了。。

网友:
楼主主板维修思路清晰明了,让故障无处可躲藏,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只要测到了RSMRST,代表前面的条件都正常?

这个信号就是io芯片内部发出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楼主严格按照不触发维修流程维修,是个很好的习惯,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只要测到了RSMRST,代表前面的条件都正常?

RSMRST#是待机电压好信号,查完之后就可以排除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按照不触发检修流程维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设备真不错了,有了好装备,修起机来那爽啊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我只有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