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 待机0.02 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6-03-12):
插进电源,电源灯不亮,测量3/5V出来了,但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网上下了一个BIOS

刷上去,一次成功。

网友:
这样只有一个BIOS是吧

网友:
不过奇怪,电源灯还是不亮,但可以正常 开机

网友:
能否传个BIOS 啊。

网友:
恩,待机条件正常一般都先刷bios

网友:
如此简单   无图无真相  有刷分嫌疑哦  要注意了

网友:
上图就给你加分

网友:
现在机子 BIOS坏得多呀